[家电] 涨到10.5元的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刷esphome

楼主(2021-10-28):
看了之前的帖子也入手2个,

8.5元联想smartPlug SE-341智能wifi插座拆解、刷机天猫语音控制-超低价ESP8266开关

还是挺好拆的,几乎无损,N1装了esphome,照着隔壁论坛一个拆移动wifi插座的帖子改了个代码,可以接入homeassistant,按键切换继电器状态,本来的目的是想打开小米电视盒打开继电器的,还没实现,代码如下,需要自取

esphome:
  name: lenovo-se-341a-h
  platform: ESP8266
  board: esp01_1m

# Enable logging
logger:

# Enable Home Assistant API
api:
  password: "password"

ota:

wifi:
  ssid: "name"
  password: "password"
#  manual_ip:
#    static_ip: 192.168.31.4
#    gateway: 192.168.31.2
#    subnet: 255.255.255.0

  ap:
    ssid: "lenovo_se_341a"
    password: "password"

captive_portal:

#status_led:
#  pin:
#    number: GPIO0
#    inverted: True

switch:
  - platform: gpio
    pin: GPIO5
    name: "TV_Power"
    id: "TV_Power"
    restore_mode: RESTORE_DEFAULT_OFF
    on_turn_on:
      then:
        - switch.turn_on: "TV_Power_led_blue"
    on_turn_off:
      then:
        - switch.turn_off: "TV_Power_led_blue"
#    inverted: true
#    restore_mode:ALWAYS_OFF
  - platform: gpio
    name: "TV_Power_led_blue"
    id: "TV_Power_led_blue"
    internal: false
    restore_mode: RESTORE_DEFAULT_OFF
    pin:
      number: GPIO12
      inverted: True

binary_sensor:
  - platform: gpio
    pin: GPIO4
    name: "TV Power_button"
    device_class: window
    internal: false
    on_press:
      then:
       - switch.toggle: "TV_Power"

网友A:
怎么无损拆?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无损拆?求方法

我手里有一个刮锡浆的刀,从下面一点一点的翘开,先翘长的两面,两侧翘开后塞入废旧银行卡,再翘短的两面就好了

网友B(2021-12-15):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一个刮锡浆的刀,从下面一点一点的翘开,先翘长的两面,两侧翘开后塞入废旧银行卡,再翘短的两面 ...

我的还是拆裂了 ~~然后刷了好久 编译上传后还是不行~~  一直没有自动连接上路由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感谢楼主哈,我也买了十个,刷esphome就可以接入homeassistant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还是拆裂了 ~~然后刷了好久 编译上传后还是不行~~  一直没有自动连接上路由器,不知道什么原因 ...

第一次传固件需要用usb转ttl线,

网友(2023-05-13):
怎么刷es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