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1 C 电池拆解

楼主(2021-10-28):
thinkpad X1 C 电池不行了,网上买了一个换上,这个拆解看看
外观

去掉粘胶薄膜,取出电芯
反面
有两种电芯
电芯之一
之二
控制板
芯片

接线定义

谢谢观看!

网友:
4串2并,并联两组容量不一样,难道还分主备?

网友A:
自己单换锂电芯的话,会不会锁死?

网友B:
还有多余的空间,感觉容量还可以做大点。

网友:
大小不一混搭,空间利用率略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单换锂电芯的话,会不会锁死?

自己换的话肯定会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多余的空间,感觉容量还可以做大点。

电芯容量不大

网友:
2013版本吗

网友:
还是新能源的电芯。电池还是原厂的获利大头。。。

网友C:
这玩意居然有2种容量的电芯?虽然容量差别很少

网友D:
应该是一大带一小做一并吧,厂家不可能设计两块不同容量的电芯做一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一大带一小做一并吧,厂家不可能设计两块不同容量的电芯做一串吧。 ...

这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居然有2种容量的电芯?虽然容量差别很少

可能是节省空间,毕竟笔记本轻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