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5孔插座面板拆解

楼主(2021-10-28):
看看做工  怎么说呢    其他品牌的质量也不比这个差,价格便宜一半

网友:
样式跟欧普差不多啊

网友:
触电全铁的几个意思?

网友:
铁的啥意思?这东西能用??????

网友A:
不懂的外行才会去买公牛

1.公牛的插座面板不便宜
2.用料不过是镀镍,里面的材质不知道是什么铜,插套设计不好
3.同价位选择施耐德各项指标都远胜公牛
4.螺丝夹板现在低端插座普遍使用铁的,螺丝也可能是铁的,只要有一点铜和铜线接触就可以了。使用铜夹板大概率滑丝,成本增加

网友:
镀镍没啥大必要了,现在都有防触电挡板。
公牛插线板也不镀镍了。

我觉得墙插就不应该兼容欧标。不兼容欧标接触好,可能还是个卖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外行才会去买公牛

1.公牛的插座面板不便宜

里面是磷青铜 镀镍

网友:
前一阵公牛好像被罚了上亿垄断,公牛确实价格虚高,在一些商超一个插板大几十上百很暴力,满大街五金店它的广告牌绑架那些小老板形成利益集团,去五金店买东西老板就给你两种选则好的不好的,好的只有公牛。甚至见过我们这一超市只有公牛排查。不过公牛看上去质量确实不错呵呵我家装修工人都给我推荐公牛呵呵公牛做生意确实有一套

网友:
公牛就会吹,东西很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的外行才会去买公牛

1.公牛的插座面板不便宜

施耐德我拆了个皓呈斜五孔,感觉铜片挺薄的,做工也一般
要是说同价位载流件最好的是abb(不过看别人压力测试abb并不突出)
网上说罗格朗的插座好(原TCL国际电工),我没用过,不知道是真好还是假好
我之前买了一批插座,然后把家里看着不顺眼的杂牌给换了,我妈说用的最顺手的是3.2的正泰new7m,5.8三个的欧普,1.8的带开关的国际电工。说是ABB的太紧了,施耐德非说我2.8买的肯定是假的(畅意本来就不贵)

网友:
要款式品类齐全的话不要去五金店买,去建材市场。卖电线电缆的或灯饰店都可以,一般公牛浮动在10个点,会砍价买不亏,甚至比线上便宜。品牌的东西经销商没什么利润,总代你找他买价格都是他定的。你能想象进价比有些渠道卖价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