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欧奔USB插座面板拆解

楼主(2021-10-28):
15一个,比那个歪货西门子质量好了不只1倍,做工精细,就是USB电源比较普通。

网友A:
不能断电是硬伤,常年供电,浪费电

网友:
这个牌子喜欢用回收料,没几年就变脆了

网友:
严格讲你这个也不好,高低压隔离不好,容易爬电(指电路板),塑料一般

网友:
我是自己砸开个三星电源,把电路板塞公牛插排里,然后在插排上开两个USB口,自己动手用料实在,走线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断电是硬伤,常年供电,浪费电

虽然不少开关电源,能超低功耗空载跳周期调制,但是功率管和电容有寿命,可以开孔加装船型开关,不用时关掉。

网友C:
高低压没有物理隔离,没啥好的啊,楼主对这种插座是真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少开关电源,能超低功耗空载跳周期调制,但是功率管和电容有寿命,可以开孔加装船型开关,不用时关 ...

比较麻烦  空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压没有物理隔离,没啥好的啊,楼主对这种插座是真爱。

怎么才算物理隔离?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算物理隔离?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手机无线充电物理隔离,最大缺点效率低,成本高,发热等。外置充电器方案也不错,电源部分有开关变压器,至少比阻容安全些,接口尽量用物理防反接,避免接错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