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式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28):
如图:

在实际一个24V电源中,我把次级输出这个电感L0短接后,也同样能输出24V,带两个串联12V灯泡也能正常工作
请问这个电感作用是续流还是滤波?烦请各位大佬醍醐灌顶一下!

网友A:
半桥开关电源,是靠的2个mos管(Q1,Q2)的轮流导通,驱动T1的主绕组,从而推动T1的副绕组进行电压变换的。
在前级和后级,是不需要跟双管正激一样进行电感储能的。
所以这个Lo属于滤波电感,拆了不影响输出,但是波形难看,毛刺比较多。
主要是滤除开关管轮流导通的时候的尖峰电压毛刺。
甚至可以把输出电容给拆了,也能输出。

对于TL494这种的开关电源,他的基本原理是:
TL494--(驱动)---》激励变压器---》主绕组--》副绕组--》输出
就这么个顺序。
虽然说494半桥因为集成度低,结构比较复杂,但是原理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滤波的,字数补丁

网友:
电路构不储能回路,所以是滤波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桥开关电源,是靠的2个mos管(Q1,Q2)的轮流导通,驱动T1的主绕组,从而推动T1的副绕组进行电压变换的。 ...

但你说的顺序的表述有点不同意见,“TL494--(驱动)---》激励变压器---》主绕组--》副绕组--》输出”中应该是“TL494--(驱动)---》激励变压器---》主变压器初级绕组--》主变压器次级绕组--》输出”,仅仅是表述而已。不是错误

网友C:
半桥和正激都必须有这个电感,既储能又滤波,去除高负载会炸管。正激和半桥变压器只传输能量不储存能量,不像反激变换器正激储能反激释放,变压器必须开气隙设定合适漏感,正激变压器不开气隙或很小因此漏感很小,整流输出如果直接接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变压器通过整流管给电容充电的电流会很大,因此高负载占空比更大流过电容平均电流更大,轻则电容发热,重则烧变压器烧整流管,炸开关管。串入电感一方面有滤波作用,一方面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流会较慢上升,用来平衡电容滤波的过硬特性,使电流波动变小,峰值降低增强滤波效果,避免烧毁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你说的顺序的表述有点不同意见,“TL494--(驱动)---》激励变压器---》主绕组--》副绕组--》输 ...

感谢纠正,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摸索理解的。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书上看的。所以有点野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桥和正激都必须有这个电感,既储能又滤波,去除高负载会炸管。正激和半桥变压器只传输能量不储存能量,不 ...

是专业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半桥开关电源,是靠的2个mos管(Q1,Q2)的轮流导通,驱动T1的主绕组,从而推动T1的副绕组进行电压变换的。 ...

你的这个解释也是错误的,普通半桥和正激都需要这个电感,原因是正激和普通半桥输出都是方波,方波上升速度很快非常陡峭,没有过度,因此直接整流不接电感到电容会导致瞬间电流几乎就是短路,因此去除不但纹波恶化,还有烧管危险。只有谐振电源才不需要这个电感,例如半桥llc谐振电源,由于零电流关闭,零电压开通,输出是正弦波,整流后是馒头波,上升下降平滑有过度,对于电容电流也是逐渐上升逐渐下降,因此电容不会有过高的峰值电流,对于变压器整流管也不存在尖峰峰值电流,开关管也不会峰值过流烧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解释也是错误的,普通半桥和正激都需要这个电感,原因是正激和普通半桥输出都是方波,方波上升速 ...

貌似是啊,貌似大功率的电动车3842的充电器没有电感。
但是494的充电器基本都有电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啊,貌似大功率的电动车3842的充电器没有电感。
但是494的充电器基本都有电感。 ...

3842充电器是反激,变压器开气隙有漏感,正激能量储存在气隙里,反激释放,输出电感的平滑作用由变压器漏感代替,因此不需要设立单独电感。494半桥拓扑变压器双向传输能量,漏感很小,因此必须添加独立电感滤波和储能,方波输出的峰值电压被电感吸收储存,再平滑的传递给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充电器是反激,变压器开气隙有漏感,正激能量储存在气隙里,反激释放,输出电感的平滑作用由变压器漏 ...

看起来还是反激的3842比较简单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解释也是错误的,普通半桥和正激都需要这个电感,原因是正激和普通半桥输出都是方波,方波上升速 ...

LLC谐振电源之所以是正弦波,是不是跟前级那个谐振电容C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充电器是反激,变压器开气隙有漏感,正激能量储存在气隙里,反激释放,输出电感的平滑作用由变压器漏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LC谐振电源之所以是正弦波,是不是跟前级那个谐振电容C有关?

嗯 c是谐振原件之一~

网友:
这个电感是续流用途。正激小功率的降压,可调电压电源经常用这种设计,其目的是延长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导通角,降低变压器原边EMI,提高功率因数。
大功率的定压硬开关降压电源,硬开关升压电源不用这种设计,整流桥直接接滤波电容。

网友:
路过学学大佬评论的理论知识,,,

网友(2022-07-06):
储能,看看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