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固纬GDS820C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1-10-28):
求助固纬GDS820C显示屏配件!显示屏出毛病了!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偏光膜坏了?

网友A:
屏不好找,而且很贵,换偏光膜就行了,不过难度略高,不小心就碎屏或者显示出线

网友B:
看屏号能不能找到兼容的屏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屏号能不能找到兼容的屏幕呀

老货了!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不好找,而且很贵,换偏光膜就行了,不过难度略高,不小心就碎屏或者显示出线 ...

关键是没有这屏!只能换偏光膜试下!

楼主:
应该是的!

网友:
是不是显示屏后面的那块膜有问题?之前有个万用表,也是中间看不清,边角上还行,后我拆开把背后那个膜拆了,贴了一张白色的胶纸,看着挺清晰的

网友C:
这是单位的吗?单位的东西就别管了,如果是你自己买的,还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好像是偏光膜老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单位的吗?单位的东西就别管了,如果是你自己买的,还可以折腾折腾

自己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屏号能不能找到兼容的屏幕呀

没有! 难哦!淘宝都问了!

网友:
这种屏能找到也不比整机便宜多少,换偏光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啦!

自己的啊,那可以修,看这个成色不是太好,外壳都黄成什么样子了,怀疑是太阳晒的,导致液晶屏的偏光膜老化,揭下来换一个应该就可以了,外壳再翻新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的啊,那可以修,看这个成色不是太好,外壳都黄成什么样子了,怀疑是太阳晒的,导致液晶屏的偏光膜老 ...

这是手机拍照引起的!没这么黄!

网友D:
彩色 (320 x 240), 5.7'' LCD屏,随便找一个偏光膜换上去就行了,20元能买好多张。

另外,此屏老旧膜揭下来一定要用脱膜液,粘回去的时候,可以考虑用UV无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彩色 (320 x 240), 5.7'' LCD屏,随便找一个偏光膜换上去就行了,20元能买好多张。

另外,此屏老旧膜揭下 ...

10元一片偏光片以.加瓶除胶液

网友:
还是用刀片慢慢来,吃过这个亏,给我的s331换膜,用的那种喷的除胶剂,膜是下来了,也把afc胶给弄下来了,满屏的条纹,最后还是换了个屏幕解决的

网友(2022-06-10):
看这折腾的,换屏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