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携式晶体管点焊机

楼主(2021-10-28):
最近看到大家对便携式点焊机兴趣高涨,找出之前在某盲盒群里低价购买的点焊机拆给大家看看
主体正面,一个小小的屏幕,配有电源线和焊笔

电源线和焊笔都是硅胶线材,很不错的线材

自己用锤子砸上的铜鼻子

侧面,电源开关好小巧,最外侧两张PCB仅作为保护板和装饰作用

背面,仅做绝缘保护板用

拿最上边的绝缘保护板(或者叫面板吧,反正用途不大)就能看到里边真正的主体

取下控制板后能看到一颗电容,5颗mos管,就这么多东西,很简洁。

背面绝缘板取下后看起来也很简洁

有加焊锡,挺饱满

mos管型号

控制板正面,也是很简洁

控制小版背面

新唐的单片机

mos驱动芯片

重新组装好,上电,屏幕显示,只有英文

三个按键,三角键分别是调节功率,从1档到99档调节,方块键是手动/自动模式切换,自动模式下两只焊笔接触需要电焊位置后会自动放电焊接,手动模式需要在2.5电源接口处接上个开关,按下开关就会放电一次

写在最后,这个电焊机是我在一个开海外快递盲盒的群里跟群友买的,30块包邮,当时觉得挺值就买了,买了后就用了一次,对我来说用处并不大,就一直闲置了,现在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评判下好坏!

楼主:
网络乞丐在线欢迎大家打赏

网友A: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即可。坛友很多都是做好以后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即可。坛友很多都是做好以后吃灰

我这比他们做的应该还要便宜吧

网友B:
液晶屏显示要是中文就更好了

网友C:
铜线鼻子记住以后用台虎钳压好了,锤子砸的不紧.

网友D:
输出端加电阻值合适大线圈,可以做充磁器,用被子压紧没磁力钕铁硼磁钢和线圈,然后启动控制器输出,响一声后磁钢充磁成功能继续用,缺点只能2极充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铜线鼻子记住以后用台虎钳压好了,锤子砸的不紧.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F:
难道还有电子管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屏显示要是中文就更好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意义不大,这个东西应该没有二级菜单,屏幕上那几个词能分清自动手动就行了,其它都不用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线鼻子记住以后用台虎钳压好了,锤子砸的不紧.

砸的也挺结实的,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加电阻值合适大线圈,可以做充磁器,用被子压紧没磁力钕铁硼磁钢和线圈,然后启动控制器输出,响一声 ...

这道没试过,給螺丝刀加磁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难道还有电子管点焊机?

但是人家就是这么印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说详细点吗?

这有啥可详细说的?就用台钳使劲夹呗,不能比锤子砸的结实哪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有啥可详细说的?就用台钳使劲夹呗,不能比锤子砸的结实哪去

嗯!我就是想问他区别在哪里,非要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嗯!我就是想问他区别在哪里,非要压

充磁机输出端是脉冲电流大线圈输出,生产线配套夹具,夹住磁钢在线圈中间。手动充磁机,磁钢充磁很容易被脉冲磁场飞速弹出不安全,需要配合被子等减速缓冲,最好有夹具固定磁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磁机输出端是脉冲电流大线圈输出,生产线配套夹具,夹住磁钢在线圈中间。手动充磁机,磁钢充磁很容易被 ...

我问的是6楼的问题

网友G:
锤子用力过猛会有反作用力,容易崩到自己,打滑也可能砸到手指。虎钳就比较好掌握了,毕竟是螺纹一圈圈拧的。纯属瞎掰娱乐娱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锤子用力过猛会有反作用力,容易崩到自己,打滑也可能砸到手指。虎钳就比较好掌握了,毕竟是螺纹一圈圈拧的 ...

铜鼻子,不存在反弹。在坚硬的东西上那就行了,和专用的夹具比不了,但一般使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磁机输出端是脉冲电流大线圈输出,生产线配套夹具,夹住磁钢在线圈中间。手动充磁机,磁钢充磁很容易被 ...

用什么样的线圈合适呢?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