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玩出花)随身wifi一键脚本APP,adb自启、FTP、BusyBox、超级密码…………

楼主(2021-10-28):
支持获取超级密码,支持开启ADB
支持一键刷入ADB开机自启、BusyBox、FTP、Swap
支持执行自定义shell命令
一键脚本

1.脚本动态从服务器获取,更新、添加脚本不用更新APP
2.支持自定义IP地址,支持不是43网段的设备
3.目前添加了adb自启、ftp、busybox、clnc免流、webkey网页投屏控制台等脚本,后续还会添加其他脚本
随身wifi一键脚本APP更新1.2.1版本https://yzbo.lanzoui.com/b01or5twj?w

该APP基于“格行”随身WIFI制作,其它随身WIFI自行测试,理论上内置安卓系统的都可以。
用的爽的麻烦给点打赏呗!~

网友:
这要配合ARDC使用吧

网友:
厉害,工具都整出来了

网友A:
先教教我怎么安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教教我怎么安装进去?

手机安装,装这个APP  然后随身WIFI 通电,手机连在随身WIFI发射出来的WIFI上。剩下的在手机上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安装,装这个APP  然后随身WIFI 通电,手机连在随身WIFI发射出来的WIFI上。剩下的在手机上操作。
...

网友A:
ARDC连接后 屏幕很快黑掉“屏幕关闭”   用啥组合健呼出来着?忘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DC连接后 屏幕很快黑掉“屏幕关闭”   用啥组合健呼出来着?忘记了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
不知道 苏州那家 梦龙科技的能用不  我试试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这个问题

alt+p  你可以设置一下不息屏

网友:
我的已经退货了,关注下。

网友:
楼主把下面的都给整合了吧:

【转发】备份和恢复分区、刷机方法:

(我这里说的手机A是指usbwifi比如是抖音版等等。手机B是指自己正常在用的安卓手机。)
(当然,你不备份也是可以的。刷别人备份的分区就行。PS:有的人弄了mianliu,或者装了好的插件。备份给你,你直接恢复他的分区就是一模一样的了。合适批量或者备份。)
1、必须开启了adb服务(我用的是arc的adb,也就是按右边箭头的CMD)。
1.1查看分区的命令是(可以不看也没关系)
adb shell cat /proc/partitions
adb shell ls -l /dev/block/platform/7824900.sdhci/by-name
2、备份分区。(命令的意思是,新建8888文件夹在手机A,然后备份各个分区到8888。)
2.1如果备份后拿不回备份,那就手机A安装一个X-PLORE文件夹-底下显示-无线文件共享打钩,开启无线网络服务(记得要先开启热点),会出现一个类似192.168.1.1:1111(每个设备不一定相同然后手机B浏览器进去192.168.1.1:1111(冒号必须是英文:而不是中文:),就可以看到手机A的文件。后面这步其实是类似ftp文件共享。)
命令如下:
adb shell mkdir /sdcard/8888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ystem of=/sdcard/8888/system.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userdata of=/sdcard/8888/userdata.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aboot of=/sdcard/8888/aboot.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abootbak of=/sdcard/8888/abootbak.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boot of=/sdcard/8888/boot.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cache of=/sdcard/8888/cache.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DDR of=/sdcard/8888/DDR.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fsc of=/sdcard/8888/fsc.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fsg of=/sdcard/8888/fsg.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hyp of=/sdcard/8888/hyp.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hypbak of=/sdcard/8888/hypbak.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misc of=/sdcard/8888/misc.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modem of=/sdcard/8888/modem.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modemst1 of=/sdcard/8888/modemst1.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modemst2 of=/sdcard/8888/modemst2.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pad of=/sdcard/8888/pad.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persist of=/sdcard/8888/persist.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recovery of=/sdcard/8888/recovery.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rpmbak of=/sdcard/8888/rpmbak.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rpm of=/sdcard/8888/rpm.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bl1 of=/sdcard/8888/sbl1.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bl1bak of=/sdcard/8888/sbl1bak.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ec of=/sdcard/8888/sec.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plash of=/sdcard/8888/splash.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ssd of=/sdcard/8888/ssd.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tz of=/sdcard/8888/tz.img
adb shell dd if=/dev/block/bootdevice/by-name/tzbak of=/sdcard/8888/tzbak.img
adb pull /sdcard/8888/ .\
adb shell rm -r /sdcard/8888
3恢复分区。
用小米miflash就能恢复。刚备份的分区,应该按道理要跟prog_emmc_firehose_8909_ddr.mbn和rawprogram0.xml放同一个文件夹。
然后miflash选中文件夹。手机A进入9008模式刷机(进入9008方法:usb口朝上,看到4个usb脚,短接右边两个脚后插入电脑。三到五秒后不再短接,电脑设备管理器显示9008端口)。
4刷机有风险,刷坏后果自负(能进去9008模式就不会坏,关键是要找对刷机包。cpu是210和410的刷机包一般是不通用的)。
佛山叶问2021年10月29日
上面是我综合自己的理解和别人的肩膀,总结出来的。下面这个网盘是某个不认识的大神分享的。https://cloud.189.cn/web/share?code=J7N3yyNrQZfe(访问码:a86u)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加上备份与恢复系统功能,我有一个被店家删除了切换SIM卡的选项,我想恢复格行的系统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加上备份与恢复系统功能,我有一个被店家删除了切换SIM卡的选项,我想恢复格行的系统进去。 ...

上午到货的同样遭遇,带卡槽,BP005版本,一样没有SIM管理

网友:
手机上安装后不能用啊,闪退

网友:
同手机闪退

网友:
作者删库跑路了?
这个软件的脚本都不是在本地的。。。。

网友:
已经跑路了

网友:
安卓4.4闪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