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蓝牙播放音乐卡顿

楼主(2021-10-28):
用移动电源和蓝牙耳机改装了一个起长续航时间的蓝牙接收器接功放用,播放音乐十分卡顿,播放有声小说一切正常。是什原因呢,是音乐码率更高的原因吗?

网友:
距离不要太远了,或者蓝牙耳机品质太差/山寨的那种。

网友:
如果改之前没问题,那是不是挡天线了

网友:
信号不好吧

网友A:
应该是移动电源工作频率干扰到蓝牙的稳定了。

不要用移动电源供电,直接用锂电供电。

网友:
直接把蓝牙接收器接在电池上   不要接USB口     想想办法让他住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移动电源工作频率干扰到蓝牙的稳定了。

不要用移动电源供电,直接用锂电供电。 ...

你好楼主。请教个问题:想用蓝牙耳机板改个蓝牙接收器。这个板功能正常,输出是4根线,ln lp和rn rp。分别两根线接耳机音质不错,底噪或电流声很小我把ln rn接一块共地焊一个3.5接口,现在问题是无论是插耳机还是插功放底噪或电流特别明显没法使用。请教下如何解决和原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