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池LED控制板用什么

楼主(2021-10-28):
可能问的题目不明白,就是用一块锂电池或者磷酸铁锂电池,点亮多个LED灯,什么样的灯板、配什么样的控制器合适?当然自己做的话LED只会并联,常见0.5w的LED,多个并联,需要怎么转化?

原因:最近买得了一些太阳能板,手头有不少乱七八糟的锂电池,购买了充电控制板,准备接上,白天给电池充电,晚上用电池点亮灯泡。我只用过那种太阳能壁灯、带挂钩的电池灯泡(一下子不知叫什么名了),就是内有一节电池、充满电,打开就亮。这个就符合要求了。但手头乱七八糟的LED不少,同型号的并联会比较符合要求。用什么样的板子?淘宝有什么名称方便搜?

楼主:
发现搜了半天不知用什么关键词,就是用锂电池点亮LED的电源控制部分

网友A:
使用7135,是线性恒流LED恒流驱动芯片,恒流350MA/330MA/380MA/300MA,可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7135,是线性恒流LED恒流驱动芯片,恒流350MA/330MA/380MA/300MA,可以并联。

脑子敦化了,不知该怎么搜,我想想买现成的板子,至于功率大小,可以并不同数目LED就好,淘宝搜了一下还是芯片,想买现成的板子。写上3.6V LED电源之类的,都搜不到结果,看来真的老年痴呆了?

有没有现成的电池供电电源板?不知用什么关键词?居然这个问题都搞了一个中午,真觉得自己出问题了

楼主:
终于发现可用驱动板这个词(光想着电源板了),可是还是不行

楼主:
先回家拆个地摊灯看看吧

网友B:
描述的这么复杂干啥……不就是太阳能手电筒嘛!人家用啥你也用啥。
多并LED的就堆7135,
其实你也不要自己搞了,就买现成手电驱动,改了开关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这么复杂干啥……不就是太阳能手电筒嘛!人家用啥你也用啥。
多并LED的就堆7135,
其实你也不要自己 ...

不是复杂,是想不到该用什么,就用LED手电筒驱动板搜搜看

网友:
锂电灯的驱动省事的话就7135或者电阻,只是这样效率不高,浪费电。再有就是dc驱动,升压型的比较好,比如sy7200,还有降压型的,比如qx9920,对于锂电还说的话,降压型的电池电压低一点就不太好用了。
我用7200做了个灯,你可以看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1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