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屋wifi用什么方案?

楼主(2021-10-28):
每个房间已经布好6类网线(挨近插座可以直接取电)
可能会用发射面板+软路由,推荐一下用什么牌子比较好

网友:
华为路由H6
华硕
目前H6 还可以吧

网友:
补充:H6是弱电箱 主机    各房间POE供电 子路由

网友:
AP+AC   家用便宜的TP就可以了  商业不差钱可以华为华三别的啥的

网友:
水星TP的POE AC+AP,方便简单

网友:
推荐AC+AP组合或者类似华硕的AiMesh,不然老是没信号又不自动切换。你都没有说价位,这个很难选的。

网友:
吊顶没 没有吊顶的话建议装个吸顶式AP 然后墙上留个网线口就行了 86暗合式的面板不如吸顶式的信号好

网友:
不推荐面板  体积受限,一般配置和发热都不好,价格死贵。
方案:主路由+AP
主路由放弱电箱,直接上TP的千兆企业级路由(不带无线的,比如TL-R473G、R478G),预算充裕可以上H3C的(ER3208G3)。
AP可以用:稳定点的6300 v2 、68U;便宜点的日本AU、AC9

如果要是说刚装修的话,更推荐H3C的POE主路由+吸顶AP 全企业及方案,美观、稳定又不占位置

网友:
软路由+吸顶AP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做mesh最好,软路由的话,家用一般不需要

网友:
没说房子有多大就是耍流氓。
100多平的小区房在走廊中间位置放个几十元的普通双频路由就行了。
如果10多层的高级别墅至少每层装个5000元以上的电竟路由才行。

网友:
面板POE AP+AC(可选,AP数量少于3个可以考虑不用AC)
我家我用了2个TP的面板AP,基本覆盖所有了,非常稳定
反正便宜就用TP,水星,FAST,要高端点的就上H3C,HUAWEI的企业级
说白了就是功能越少越稳定,胡里花哨的,平常又用不到的功能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