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苹果新款MacBook Pro 61W Type-C口电源设计的太变态了,给公司女领导修好了

楼主(2021-10-28):
公司女领导的新款MBP的 61W C口电源坏了,已经买了新的这个让我试着修下,拆就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胶锤锤了半天纹丝不动,无奈只能上小电磨锯开,外壳差不多有2mm厚,剧了一脸沫子,拆开发现里面除了屏蔽罩还有一层黑色绝缘壳,最变态的是居然拿黑胶灌满了。。。看来苹果认为这就是一次性的产品,问题它好贵啊,原装居然要400块!!!抠胶吧,好容易搞开了,发现3.5A保险断路,别的地方完好,测量大功率三极管正常,哎其实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反正万用表怼了一气,大部分电路都覆盖灌封胶了,那就换个保险试试,换上5A保险,测量220V输入不端路,上电正常了,我尼玛的,难道换个保险都这么费劲,这设计是没谁了,装好再装饰下,还给女领导,领导很高兴,说回头请我去家里喝豆浆,那么问题来了,去不去啊?照片奉上

网友:
感觉楼主要开车

网友:
那必须去啊

网友A:
外观装饰很牛。。去领导那不是去修水管就不怕

网友:
喝豆浆别去家里了,不安全,上一个修下水道的已经被堵衣柜里打了一顿

网友:
领导想喝豆浆  赶紧去 搞好关系

网友:
话说我没搞明白,是你喝豆浆,还是她喝豆浆,不过无所谓她喝你的还是你喝她的,总之必须去喝

网友:
让你去她家做豆浆喝,那是好事啊

网友:
打胶的最麻烦了

网友:
有必要吗?

https://www.jiepaiw.net/meitui/18093.html

网友:
为啥不去,怕她把你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观装饰很牛。。去领导那不是去修水管就不怕

是修水龙头

网友:
自己喝的话只要打开飞行模式就可以,如果想口味更好点,建议喝新鲜乳品

网友:
这个是必须得去,不去对不起各位坛友啊

网友:
你这装饰上面都是火辣辣极尽挑逗诱惑言辞,是为了能喝上一杯鲜榨豆浆而故意为之!

网友:
贴纸是故意的吧

网友:
然后苹果说这是环保设计。

网友:
下次,肯定会叫你去修水管.

网友:
环氧树脂最厉害,热固塑料烧不化变成炭,很多用在高压电路绝缘,有些防止单片机反向工程。

网友:
奇怪的是,为什么要喝豆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