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和台式机节能模式的区别

楼主(2021-10-28):
电脑上的节能状态有几个级别正常模式:所有部件全速运行
节电模式:CPU降频、未使用的部件暂停工作,如硬盘、显示器等等
睡眠模式:内存持续供电,其它部件电源关闭
休眠模式:内存映像转存到硬盘中,电源关闭,开机读映像到内存中
关机模式:电源关闭,可选USB和网卡等持续供电
断电模式:把电源拔了

那么在台式机和笔记本上就出现差别了,台式机在关机状态下,辅电源+5VSB是工作的,给主板供电,不同型号主板的能耗不同,实测大概有0.5-1W左右的功耗,如果电源蹩脚点,关机下2-4W的功耗都有。而笔记本在关机下几乎是没有静态功耗的,不插电源仅电池供电都可以保持几个月都有电量。
睡眠模式下的区别更大,用电池供电,笔记本可以保持几天,台式机的静态功耗能到5-7W以上,如果按台式机耗电量,放笔记本上只能睡个几小时

网友:
不错的资料,就喜欢这种钻研精神

网友A:
我的理解:
台式机关机状态下,其实开关电源是工作的,因为要输出几个电压,变压器要工作,所以有一定的功耗,如果想彻底关机,拔掉电源才可以。
笔记本关机状态下,虽然有部分dc-dc的电路在工作,但是由于没有变压器,效率极高,所以耗电量非常低,笔记本在出厂运输状态下电池是锁掉的,是彻底断电的,所以新的没有开过机的笔记本电池几个月甚至1年都不会耗光,而由于电池是锁掉的,所以直接开机开不了,必须插上电源适配器激活电池才可以,这个也是判定笔记本是不是新机的一个标准。

至于待机,台式机我认为其实也是可以做到低功耗的,但是由于台式机一般人都不会待机,而且插电对电量也无所谓,所以厂家也就懒得去降低待机功耗了,至于笔记本,待机状态下基本是电池供电,如果不做好功耗控制,相信销量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台式机关机状态下,其实开关电源是工作的,因为要输出几个电压,变压器要工作,所以有一定的功 ...

对能耗的要求完全不同,台式机有续航的要求吗?

网友:
台机关机时辅助供电5V一直在工作只是电流小些吧
笔记本的节电模式CPU降频,台机试过多次好像没看到降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台式机关机状态下,其实开关电源是工作的,因为要输出几个电压,变压器要工作,所以有一定的功 ...

“笔记本在出厂运输状态下电池是锁掉的,是彻底断电的,所以新的没有开过机的笔记本电池几个月甚至1年都不会耗光,而由于电池是锁掉的,所以直接开机开不了,必须插上电源适配器激活电池才可以,这个也是判定笔记本是不是新机的一个标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为,如果买新电池回来换到笔记本上面也是开不了机的,要插上电源适配器才能激活新电池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
台式机关机状态下,其实开关电源是工作的,因为要输出几个电压,变压器要工作,所以有一定的功 ...

可是我买了几个笔记本,都是没拆过封的,却都是拿出来就能开机呀,难道我买的都不是新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在出厂运输状态下电池是锁掉的,是彻底断电的,所以新的没有开过机的笔记本电池几个月甚至1年都 ...

你的思想还停留在能换电池的笔记本上
我说的是现在的内置电池的笔记本,新机不插电是开不了机的,是为了运输安全,如果新机不插电能开机,就说明被别人开过。
至于老款能换电池的笔记本,电池和笔记本运输时候是分开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我买了几个笔记本,都是没拆过封的,却都是拿出来就能开机呀,难道我买的都不是新机??? ...

新款内置电池的笔记本,肯定是设置成要插电才能开机,否则运输中被颠簸或干扰开机了,密封环境下是要出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款内置电池的笔记本,肯定是设置成要插电才能开机,否则运输中被颠簸或干扰开机了,密封环境下是要出事 ...

前后买了几台,出厂日期都是到货前一天的,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这样对比完全没有意义,台式机是只考虑性能功耗不是太在意。笔记本唯一考虑的是续航和低发热。性能是次要。所以相通配置笔记本比台式机性能差多了。

网友:
我手头的2台笔记本在关机状态下电池1-2周基本就耗光了,现在如果长时间不用都要拨掉电池,不然时间长了电池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