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也发一个3lcd投影仪改led光源案例

楼主(2021-10-28):
        几年之前就从网上看到过大神用氙气灯和led光源改装3lcd投影仪的案例,心中萌生改装机器的想法,由于是业余时间改装,断断续续,期间也走了不少弯路,一开始从海鲜市场便宜收购来很多坏机,经过折腾发现这些机器大都有很多其他问题,后来干脆相对高一点的价格收全好的机子来改,有了大神们的教程铺垫,前期工作还算是顺利,轻松屏蔽掉点灯信号,使机器去掉点灯板也能正常开机,由于大神们采用的cst90灯珠价格对于我来说稍微高了一点,还有就是驱动也不好配,于是在某宝又开始搜寻适用于我的灯珠,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月总算是达到能看的效果了,图片是100寸不是很白的墙面效果,机器是用的3M的mp7750cn,大致过程就是先拆除原机点灯板找到光耦对应的接口短路进行屏蔽点灯信号,原点灯板位置放直流电源和led恒流驱动,光源随机器开机开启采用了继电器模块,继电器模块我用的是12v高电平的,触发端接在了原光耦点灯信号端,完美实现光源随动开关,灯珠的话前前后后换了有几次,一开始用了50w集成面光源效果惨不忍睹,接着换了30w的投光灯灯珠,总觉得还是差强人意,最后在某宝找到了一款60w功率的光束灯追光灯灯珠,效果总算可以入眼了,图片上传质量有压缩,凑合看吧,经验证明3lcd构造的机子改造led光源是可行的,改完后无论是热量和功耗都下降了不少,主要是led光源寿命长,不用频繁更换,亮度基本和原灯泡使用600显示效果相媲美(这机子原厂流明就不高只有1800),最后重点强调一下,改装led必须加透镜,聚光是最重要的,要不然再好的灯珠都白费,个人心得仅供参考,就是折腾着玩,大神勿喷!

网友:
改的好。有限的空间里,聚光的凸透镜难找合适的。

网友A:
我有一台日立的也想改

网友B:
灯珠和透镜链接发个看看

网友C:
不错,麻烦你介绍一下灯源等等的详细过程。

网友:
我之前也动过改投影机光源的心思,不过我是280W的汞灯琢磨改370W的汞灯。。感觉4200流明亮度还是差一点。

网友D:
给你个建议,试试豪车上的拆车大灯,自带透镜聚光系统,更换光源加大功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和透镜链接发个看看

透镜就是44mm60度平凸镜,灯珠你某宝搜“60w90wled灯珠摇头光束”就能找到,链接不方便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个建议,试试豪车上的拆车大灯,自带透镜聚光系统,更换光源加大功率就可以了 ...

车灯透镜太大,而且是矩阵式才亮,单颗功率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麻烦你介绍一下灯源等等的详细过程。

灯珠好找,驱动难,必须恒流,要不然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日立的也想改

日立好改

网友E:
色彩有问题,不知是你拍照问题还是投影布问题。
这种是灯光分成三种色,光损耗非常大。
应该买专用3色LED灯,三个灯直接安装到LCD屏,这样色彩才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色彩有问题,不知是你拍照问题还是投影布问题。
这种是灯光分成三种色,光损耗非常大。
应该买专用3色LED灯 ...

十几年的老机子了,用原装灯泡泛黄,这款灯珠色温7000k色彩泛白,之前用那个30w的灯珠是5000k色彩饱和度就很好,直接投的墙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色彩有问题,不知是你拍照问题还是投影布问题。
这种是灯光分成三种色,光损耗非常大。
应该买专用3色LED灯 ...

你说的3色led是最好的方案,但是受限于光通空间,散热不好处理

网友F:
请问楼主LED光源和凸透镜之间的调节有啥技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LED光源和凸透镜之间的调节有啥技巧吗?

我用最笨的方法,慢慢调,调到最亮就行了,咱也没有难么多专业工具和专业理论知识储备,我得出的结论是透镜尽可能靠近棱镜,透镜度数60度以及以下最佳,也不能太小,太小了透镜贵会很凸影响灯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