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磁炉 [ 屏幕乱码

楼主(2021-10-28):
搜了全网,貌似没有类似的问题,..之前把温控烧了,X包换了个烧不坏的..最近屏幕发神经了.经常乱码.自动熄火.用不了.
拆出来后.独立给控制模块5V供电.正常...
测量了机器的5V 也是正常.乱码随机出现.有时候开机就出现,有时候煮到一半就出现,而且黄色的WIFI也闪 ,自动断开WIFI

刚通电 正常的

开始烧水  突然就乱码.把电源拔了 再插又正常

会不会这颗GDMP18坏了

单独给控制模块供电5v  一直测试正常..
然后整机通电.控制模块也独立供电 ,烧水都正常,,应该是电磁炉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一直仅离线用它的99调功率,但有时会莫名自动转到火锅之类的功能

网友:
具体什么坏了

网友:
先换辅电300大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小米电磁炉,使用一天,就退货了。

网友:
小米的东西,并不是都很好,有时候功能越多,故障率越高

网友A:
真搞不懂一个简单的产品要搞得这复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一个简单的产品要搞得这复杂吗?

这样才能把价格提上去啊,产品附加值

网友B:
买苏泊尔的库存(纯铜线圈的才100包邮)小米除了好看,还有啥,中看不中用。

网友:
除了买个烧水壶,其他小家电不碰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苏泊尔的库存(纯铜线圈的才100包邮)小米除了好看,还有啥,中看不中用。 ...

哪里有卖?

网友C:
PET背板裂纹是后期高温烧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T背板裂纹是后期高温烧出来的吗?

应该是,用了一段时间,大多都会这样了

网友:
貌似被黑客注入病毒了

网友:
加功能就是加价,一个简单的电磁炉加了不必的功能无非就是价格可以高些。远离MI,没有烦恼

网友:
这种故障通常是机子自身的电磁兼容引起的异常,5V供电滤波不净,或者高压振荡电路对控制电路的干扰。

楼主:
我给搞了个手机充电器进去   目前没发现问题,哈哈

网友: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内部温度起来以后会出现故障,检查对温度敏感的器件吧!比如 电容?

网友:
点解电容先换一批看看呢???还有转5v12v这类的芯片。先淘宝买了替换下看看。。。
仅供参考,毕竟这种听上去也没啥思路

网友:
家里有不纯净电器干扰了电磁炉,以前我的九阳跟你毛病一样,新买的,老是乱码,后来才知道家里电动车充电器干扰了家庭电网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