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的给钻头收纳盒贴上参数标签,方便使用

楼主(2021-10-28):
只是为了说明一下过程,手机随意拍的,画面质量不好,请大家多多包涵!

使用普通画电路板的软件,容易精确调整标签尺寸。四周的线剪切的时候提供定位,会剪掉,所以画得随心所欲。

用打印机打印出来

剪切出来用双面胶贴到需要的地方

原来没有标签,每次都需要打开盒子,把钻头拿出来,看钻头柄上的字,上面的字很难看清楚,
且第一次拿出来的不一定是需要的尺寸,放回去再换一支,非常麻烦,现在好了,
不用打开盒子就可以清楚明了的知道取哪只钻头了。

网友A:
想看看楼主用这些钻头的机器

网友:
我以为做了个电路板呢!

网友:
这么好的钻头,JJ不晒一下?

网友:
晒 一下机器把,

网友B:
这种钻头不小心易断。晒 一下机器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看楼主用这些钻头的机器

机器没什么好晒的,普普通通的一个迷你台钻,整合到我的一个大台钻的十字平台处了,
这个小的可以很方便的拆卸下来给大的腾地方。

网友C:
钻比较大的孔的话,台钻皮带会不会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比较大的孔的话,台钻皮带会不会打滑?

很明显的同步皮带

网友D:
这个要养成用完马上收纳整理的好习惯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钻头不小心易断。晒 一下机器把,

使用手持电钻确实非常非常容易断,我也曾经断过不少,但是用我这个迷你台钻,0.1mm都不容易断,0.3mm以上的基本上就不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养成用完马上收纳整理的好习惯才行.

习惯是慢慢养成的,其实很简单,取下钻头,立即用牙刷清理干净,放回盒子里它自己的位置。

网友:
这组钻头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手持电钻确实非常非常容易断,我也曾经断过不少,但是用我这个迷你台钻,0.1mm都不容易断,0.3mm以上 ...

能给看看迷你台钻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给看看迷你台钻m吗?

纯台钻,无马达,无电源,闲鱼150m

网友:
小台钻不错,家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