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67贴L74单双贴写入速度一样o(╥﹏╥)o

楼主(2021-10-28):
先上id图,单贴写入20读取120,双贴读取速度是上去了,但是写入还是20,这不合理啊,又不是20就是上限了,是不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已解决,参数的问题

网友:
选了2PLANE了吗

网友:
换个量产工具试试

楼主:
白片工具在哪选2plan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白片工具在哪选2plane

在什么qc栏目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qc栏目里有

那个地方是check card mode啊,实际上勾2plane速度没变化,勾4plane开卡最后一步提示check失败

网友:
双贴一般写入速度翻倍,读取速度少许差异(因为DDR差不多跑满了),我觉得是固件的问题,换个版本。

网友B:
同l74a,你这个速度有点不正常。

s0312v3版本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l74a,你这个速度有点不正常。

s0312v3版本量产的

我这个是tsop的,不过确实是参数的问题,读15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