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toKala M4和lii-500除了供电方式以外还有什么差异?

楼主(2021-10-28):
供电方式一个圆口12V,一个是TYPE C,屏幕和电池仓的布局不一样,价格都一样的。还有啥区别?

另外,这款和nitecore的UM4有什么差异?价格差一倍呢。
不知不觉又到了买充电器的时候了

网友:
我也很期待大神评测一下这两个充电器

网友A:
最满意的两款充电器。
左边的ISDT C4EVO,除了价格300出头贵点,其他都是优点。
右边的明智ST4S 2021.10最新版,价格70多,目前本人手机十来只充电器里,测电池内阻唯一不算玩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满意的两款充电器。
左边的ISDT C4EVO,除了价格300出头贵点,其他都是优点。
右边的明智ST4S 2021.10最 ...

明智这款新版怎么样?

网友:
明智这个经济实惠,1111下手!

网友:
Eneloop101网站的推荐,可供参考。

网友(2022-12-04):
isdt c4 太不好用了,我的电池放上去几分钟就说满了。感觉不如三洋充电器好用。
选择电流也很傻,100ma步进。。。不能设置快捷参数。

网友B:
手头也有一堆的镍氢充电器,现在用的最多的反而是1台8槽充电器,优点是从不挑电池,所有槽位独立供电,不论是1个电池还是8个电池,充电电流都一样,发热量很低,简单省事,带一键放电功能。功能越复杂的越挑电池,这是用过很多充电器以后的觉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也有一堆的镍氢充电器,现在用的最多的反而是1台8槽充电器,优点是从不挑电池,所有槽位独立供电,不论 ...

推荐下八槽的呗

网友(2025-04-06):
引用 网友B:
手头也有一堆的镍氢充电器,现在用的最多的反而是1台8槽充电器,优点是从不挑电池,所有槽位独立供电,不论 ...

型号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