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24v驱动电源输出假负载电阻该用多少欧!

楼主(2021-10-28):
前几天朋友家的方型 LED吸顶灯不亮了,是24v电源块烧了,买了一个改造灯板的临时装上,烧坏的我拿回来修理!拆开目测电源输入端0.22uF的安规电容炸了,24V输出端的35V470uF电容怀孕了。更换新的后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没有短路,串一只40w灯泡通电测试,没有电压输出,400V电容二脚有300V电压,测量UC3843的7脚没有电压,8脚也没有电压,查7脚供电电压电阻470k开路坏了!换新后通电还是没有24V输出,测量7脚有8.1v电压,8脚还是没有5v输出!查8脚连接元件,发现50v47uf电容容量变细,更换新的后通电指示灯亮,测量有24V输出,UC3843的7脚有11V稳定电压,8脚有5V输出。现在发现一个问题,24v输出端的并联一只电阻烧坏了,色环也烤变色了!试过并一只1k2瓦电阻下去发热!现在求助坛友这个电阻应该用多少欧才好!下面图一是大概图片,不是真实的电路图!主要是想请教红圈的电阻用多少欧!先谢谢大家!概念图。

电路板!

换下的坏元件!

网友A:
个人感觉:那个假负载电阻的作用就是断电以后迅速放掉电解里的电,没有也无所谓,只不过关灯到灯灭有个小小的延迟而已,,不过你装个1K的确实有点小了,计算了一下电阻上消耗功率接近0.6W,长期用肯定是太热,不行整个10K上去试试?如果没有明显感到关灯有延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那个假负载电阻的作用就是断电以后迅速放掉电解里的电,没有也无所谓,只不过关灯到灯灭有个小小 ...

好的!我找一个10K试试!要找找旧板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