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拨了硬盘,还是从硬盘启动——我撞到了什么鬼?电脑被玩坏了求救。

楼主(2021-10-28):
折腾过程比较复杂,长话短说如下。
清华同方台式机A,有那个该死的Romstar系统坏了,但无法从U盘启动。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折硬盘到机器B低格硬盘成功。
现又遇到一台本想如法炮制,但B机(拆下硬盘装上A的)进系统PE的DOS后,低格找不到硬盘。
进WINPE能找到硬盘,试着重新分区装WIN7,正常。
硬盘装回A机,启动不了WIN7,还是无法从U盘启动,
又装回B,也进不了7,重进PE看硬盘,分区消失,
用分区工具找回分区,引导修复,重启,杯具了
开机就是这个画面,不知哪来的10?

然后回车就报错。————杯具才刚开始
进BOIS设置U启动,还是出这个画面。
换U盘,还是这个画面。
拨了硬盘,还是这个画面。
扣电池,还是这个
CMOS放电还是这个
.........
插上B面原来的硬盘……。还是这个,B机器玩坏了?
现在不想整那个A机的盘了,先请帮我救活B机器吧。SOS(注:B是一台组装机)

网友:
硬盘是gpt分区吗

网友:
清除硬盘最后一个分区就去掉了还原系统,擦除C盘开头在重建分区装系统,硬盘换个不是清华同方的电脑随便搞 BIOS密码thtfpc 还原密码好像是tf

网友:
引导记录重新安装一下,win7的是NT 6.X

这个软件是BOOTICE 引导扇区制作工具

网友:
拨了硬盘还能出来系统引导界面,这是主板带系统吗?

网友:
1、为什么要低格?diskpart初始化不好么?几秒就搞定的事情非要让硬盘寿命去消耗
2、无法从U盘启动多数是你的PE太老或者U盘格式的问题,有些电脑BIOS不带NTFS/exFAT驱动模块,无法识别NTFS/exFAT分区,而EFI/UEFI有些无法使用Legacy BIOS方式启动也会造成类似问题
3、DOS找不到硬盘很正常,不是所有DOS都带AHCI驱动的,起码你得在BIOS里设置SATA通道工作在兼容模式或者IDE/PATA模式下
4、用排除法来看,清华同方的机器是Legacy BIOS模式,所以你的U盘一定是NTFS+BOOTMGR启动方式,得写一下启动引导记录
5、分区工具找回的分区里有WIN10启动信息,说明你的工具是傻瓜化工具而且遇到BCD一定识别成WIN10,建议更换PE

网友:
万圣节快到了,遇到鬼。。。既然兼容机,拔掉所有硬盘U盘应该是进BIOS,仔细看看有没有第二个硬盘或插主板USB扩展处的电子盘(DOM)

网友:
1、Romstar要进bios有管理密码可以关  Romstar(网卡)

2、分区工具找回分区,引导修复,引导修复BCDEDIT写了句菜单项2

3、硬盘主引导被保护了
4、清华同方的系统还原分区  ,或者说叫 win re 分区还在,这个要用硬盘管理软件删除,不是硬盘分区软件 (就是所谓的换个机器才可以低格)

在ATA-5协议被确立以后,硬盘引入了“隐藏保护区域”技术(即HPA),通过用ATA命令直接把硬盘后部的一块区域保护起来,不仅操作系统无法看到该区域,甚至连主板BIOS都无法读取处于保护状态下的“隐藏保护区域”。如果一块120GB的硬盘设置了10GB的“隐藏保护区域”,那么在BIOS也只能检测到110GB。由于HPA的保护力度要大大高于“隐藏分区”。只要不用ATA协议中定义的特别命令打开“隐藏保护区域”,就不可能用普通方法对此区域进行读写操作,ATA协议还定义了一些锁住保护区域、对保护区域加口令的命令,进一步加强了HPA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硬盘未被保护的区域,可进行正常的读写、分区、格式化,甚至低级格式化操作,而不会对“隐藏保护区域”内的数据有任何影响。

找了相应的软件HPATOOL.(DOS)CapacityRestore (win)

楼主:
感谢各位特别是6楼8楼的热心相助,
目前问题基本解决但尚存一些疑问慢慢探索。
1.做了一个新的U深度启动盘(以下称新U),插到B机上顺利启动。
2.再尝试插“老的PE”U盘在B机,全部顺利启动。
3.新U插A机,接硬盘,还是不启动。
4.硬盘再接回B机,新U老U都能启动,但看到的硬盘又没有分区了。
5.diskpart,依旧。
6.B机上低格硬盘(新UPe中进行,试了新U的DOS工具还是找不到硬盘),先不分区,插回A机,新U启动成功,老U还是不行。
7.分区装系统折腾中.......

网友:
gpt  uefi  hpa这些玩混了大概会有些毛病的,现在的新机支持uefi的,bios里有一块区域记录了硬盘和分区引导信息

网友A:
所以嘛,没事别折腾品牌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嘛,没事别折腾品牌机,哈哈。

我还真的是没事找的事.
话说这些都是工作单位的机器有很多年了,
清华同方E500系列,应该是2012年左右的了,
系统是XP,出问题后没人修,一般都是扔到装杂物的屋子里,
从窗户看进去有差不多满满的一屋子。
这批机器还在用的几乎看不到了,
最近截获了一台(看见工友正往那屋里搬时叫他留下来的)
觉得折腾一下能用,所以..........
哪知差点把自己的电脑(贴子中的B,组装机)搭进去了

网友:
操作硬盘的机器如果能关uefi的话,先关uefi,切换到legacy,再进pe低格硬盘或用hpa工具删除hpa分区,然后就可以装系统了。如果操作机不能关uefi,操作完硬盘后不要装系统,挂回对象机再装系统。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61d ... d_RelativeDoc-40381,60273,40340,60359-viewrec_pcview_rrs-7749d33210661ed9ad51f369&sxts=1635513577421

如果真是比较狠的隐藏分区, 真。DOS 下的 debug 命令了解一下, 多年以来 dell 售后换硬盘也是以做了这个操作还是识别不到为准。

网友:
说的太复杂,晕了

网友B:
基本上看懂了,就是A机硬盘出问题了,拆了硬盘放到B机上去装系统,装完放A机上不能启动,分区还丢了,修复引导后还是无法启动,再装回B机也无法启动。

我很难理解拆A机硬盘到B机上去重装系统这个举动,Win7这个系统对硬件平台有很强的识别性,放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平台上去十有八九是蓝屏或卡死的。

B机拔了硬盘还是出现启动界面,我的估计是B机上面不只1个硬盘,可能存有原来的引导信息,双系统的平台MBR通常都写在第一个SATA口硬盘上。
还有就是你修复过主引导,你知道你写进去的是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看懂了,就是A机硬盘出问题了,拆了硬盘放到B机上去装系统,装完放A机上不能启动,分区还丢了,修复 ...

1.关于“”我很难理解拆A机硬盘到B机上去重装系统这个举动“
这个不是有意要装系统的,因为A机无法U启动,
以前乱折腾一通,最后是拆A机的硬盘到别的机器(不是这次的B机)低格后装回A机,U启动,分区,装系统。OK
这次在B机上没法低格(以前的那台“别的机器“不在了),没招了所以顺便装个系统试试.而已
2.“我的估计是B机上面不只1个硬盘”
这个没估计对,拆腾过程中每个机器都只接了一个硬盘或跟本就没有接硬盘。
3.“还有就是你修复过主引导,你知道你写进去的是什么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以前我以为写的东西都是在硬盘上,这次学习了。

网友:
清华同方  ->  服务与支持 -> 驱动程序下载 -> 产品大类 ->随机软件 -> 台式机软件 -> 同方急救中心

http://official.tongfangpc.com/s ... ?cid=569&Page=2

软通急救中心隐藏分区释放工具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驱动ID : 3763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4-05-23
同方急救中心操作手册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win7,WIN8驱动ID : 2373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3-08-05
瓦瑟版急救中心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vista驱动ID : 2148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2-12-04
急救中心2012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vista,win7驱动ID : 2146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2-12-04
急救中心2009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vista,win7驱动ID : 1786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1-12-01
同方急救中心5.0客户端光盘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vista驱动ID : 1785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1-12-01
同方急救中心4.0客户端光盘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驱动ID : 1784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1-12-01
同方急救中心3.1客户端光盘
点击下载
操作系统:winxp驱动ID : 1783驱动类型 : 应用软件发布日期 : 2011-12-01

清华同方总比x米有这么点技术支持的态度 ……但看看更新日期和下载量,机器基本就是系统出错就直接淘汰的耗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1.关于“”我很难理解拆A机硬盘到B机上去重装系统这个举动“
这个不是有意要装系统的,因为A机无法U启动 ...

还是uefi惹的祸,快速启动有它的好处,但用来操作别的硬盘就要注意了,所以要先关掉uefi启动,如果只有uefi模式的机器玩的方式得变了。

网友:
外挂安装系统 这个就是挂到另一台正常的windows下识别后删除分区  然后恢复 了系统不启动,马上拆再来挂回原机上去启动  当然 mbr和legency对应  uefi和gpt对应   注意主板的硬盘工作模式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