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认识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芯片?JL

楼主(2021-10-28):
大家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你想说啥?这俩一个是杰理主控芯片,一个是flash主程序芯片啊

网友:
这么大个杰理logo在那放着

网友A:
看上去像杰里方案。实际得用potplayer查看视频详细信息,比如小蚁yiA12字样,视频信息有96650数值,网上查到是联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像杰里方案。实际得用potplayer查看视频详细信息,比如小蚁yiA12字样,视频信息有96650数值,网上查 ...

芯片是假的?

网友A:
芯片改型号确实有,比如anytek和papago记录仪,有一部分也说自主芯片。记录仪主控芯片有很多种,曾经有德州仪器,zoran卓然,三洋等,后来停产,出现其它新方案。安霸价格贵,联咏性价比高,凌阳icatch功耗发热较低,凌通全志成本低廉效果差,海思不太清楚。配合索尼感光片效果最好价格偏贵,OV4689和AR0330效果一般。主流配套对角线鱼眼镜头,金属镜筒和全玻璃透镜耐热。超广角低畸变镜头,有树脂透镜不耐热。

网友B:
可以丢了系列,avi格式的,废卡,清晰度也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丢了系列,avi格式的,废卡,清晰度也一塌糊涂

请你推荐一个百元内的行车记录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你推荐一个百元内的行车记录仪,

买有品牌的,咸鱼二手也可以,papago之类的,看了下最近貌似没有,以前有几十块的很不错的

网友:
有些车机可以外挂行车记录仪,看了下好像只要是能当电脑摄像头的都可以,我有个多年前的方正C260,屏坏了一半,但还能用,不知可行否,另外我还有个德国柏曼M80,老提示TF损坏,但卡是好的,恢复出厂设置后还是提示,不知是卡座有问题还是固件有问题,拆开发现芯片上被人拿笔划了一圈,依稀可以看到上面的丝印是mpb6T77,不知是什么芯片?怎么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有品牌的,咸鱼二手也可以,papago之类的,看了下最近貌似没有,以前有几十块的很不错的 ...

高手推荐几款具体型号的,谢谢

网友C(2022-02-15):
引用 网友A:
芯片改型号确实有,比如anytek和papago记录仪,有一部分也说自主芯片。记录仪主控芯片有很多种,曾经有德 ...

高手啊,麻烦推荐一款或几款记录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麻烦推荐一款或几款记录仪吧

安霸方案的,自己去多参考,这问问不出啥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你推荐一个百元内的行车记录仪,

闲鱼,360行车记录仪不错,刚入手个m302,还行。

网友(2022-04-13):
有个凌度的 记录仪 也是杰理的 AC1624D928啥的。  没用了  准备改成一个AV显示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