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USB C 快充面条数据线拆解维修

楼主(2021-10-28):
好早以前在实体店买了小米面条数据线。号称快充线,实际充电特别慢。
小米牌的紫米是不管的(经调查这鬼玩意是青米做的,和紫米没半毛钱关系),而且实体店没了购买凭证,估计也一年多了。就不售后了,自己弄一下。

面条线一般来说适合从缝隙里面走,比如说把手机锁到抽屉里充电。
但是现在充电特别慢,觉得有问题,买了TYPE C 测试神器。

GND电阻正常0.1. VBUS 阻值为30。

不慌着拆开,面条线的优势,线序是固定的,戳个电容脚进去,确定是C口这边的问题。

外壳用小刀比较好弄开。。。

竟然焊点都有阻值,可怕,以为是板子过孔出问题了

板子上竟然有个5.5A自恢复保险,坏了。
这个保险首先,灌胶环境是不能长期使用的。其次,保险不装在USB A一侧,装这边,线材短路了,还是没救。
拆除后短接焊盘。

美观?复原?懒得弄AB胶了,直接透明胶缠绕一下,热缩管登场。

好了,又可以2.4A快速充电了。。。

网友:
还不如用老鼠标线改

网友:
维修板好评!

网友A:
在老王还是老黑还是老五那撸的索尼的c口短线 一块一条 挺好

网友(2023-03-06):
引用 网友A:
在老王还是老黑还是老五那撸的索尼的c口短线 一块一条 挺好

哈哈,多到自己都搞不清楚哪家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老王还是老黑还是老五那撸的索尼的c口短线 一块一条 挺好

运费要6元

网友:
小米好像线下店是个问题,我老找不到自己订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费要6元

肯定不能光买线呀 其他东西看了总要撸的 亏不了

网友:
充电线还能修,厉害

网友:
这个C口测试神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