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工频逆变器灯泡大法出现状况

楼主(2021-10-28):
自己组装48ⅴ工频逆变器,直流输入52.3Ⅴ,逆变输出交流222Ⅴ,空载测直流端电流0.15A,接200瓦灯泡几分钟后,发现灯泡内壁有黑色乌丝汽化,清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手里只有万用表无法作更多测试。灯泡是10年前装修时买的

网友:
接200w灯泡时测一下输入端的初级电流,严重怀疑是输出电压超222v,看电路结构,感觉输出应该是方波,万用表的测不准的

网友:
应该是正弦波的,不过看起来像是电压很高啊,搞个高压探头用示波器看下波形呗

网友A:
灯泡漏气了

网友:
同意漏气的说法,漏气后灯泡内惰性气体泄露,进入氧气和钨丝发生氧化反应,不过我遇到的漏气有时候是白色的。

楼主:
带风扇没有噪音,应该是正弦波,只是不知道灯光为什么会发黑。

网友:
用指针万用表测一下

网友(2022-03-21):
引用 网友A:
灯泡漏气了

漏气里面是白色烟雾

网友:
点亮时亮度如何,,如果太亮就是电压高,如果正常就是灯泡质量问题,这玩意对波形和纹波无感。

网友:
发黑是电压高钨升华后沉降在玻璃上

网友:
用“真有效值”万用表测测电压的有效值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