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前几天购的敏锐512g mlc固态硬盘已到货,赶紧测测测,顺便请教一下芯片

楼主(2021-10-28):
刚拿到手,拆开看看,正好给坛友做一个参考,失去保修也值了!!!

看着像不像金属的外壳,其实是塑料的,。看不到主控和颗粒类型,所以只有拆机了……

软件测试图:

看不到太多的信息,也不能看到是不是mlc,所以,拆机……

左边这个是主控吧?有认识的楼下科普一下,谢谢。右边两个应该就是内存芯片了-------一片256g   我猜的,不知对不对?应该是mlc颗粒吧?

好了,最后上“撕毁无效”贴!

楼主:
没想到背面还有惊喜!!!!
还有3大块芯片!!!

网友A:
敏锐什么时候成品牌了,不是DIY产品吗

网友:
这个多少钱

楼主:
?58    前面一个数你猜

网友B:
闪存芯片不是同一批次,是旧的,主控16年的批次,寿命靠运气

网友:
mlc但是还剩多少p/e就说不清了

网友:
手里三个西数512蓝盘飘过

网友:
这个店铺几年前就关注了,没敢下手,后来买了英睿达mx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芯片不是同一批次,是旧的,主控16年的批次,寿命靠运气

多谢

网友:
缓存颗粒像是拆机的

网友C:
测个速度都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敏锐什么时候成品牌了,不是DIY产品吗

敏锐也比影驰7彩虹入行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个速度都难吗?

以后有机会补上

网友:
看板子还是方力的好

网友D:
一般家用用不完的338大洋吧

网友:
图呢?没看到测试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家用用不完的338大洋吧

是358大洋

网友:
这个之前有看到过 ,可能我更倾向于从海鲜市场 直接购买 SM841/840P 512g,虽然是二手。

网友:
个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品牌,也不知道速度和品控如何。。。。。。
关于358这个价,给旧电脑升级,个人赶脚  致钛  可以考虑。
给近一两年配的电脑上用,还是要上促销季省个大几十近百元后,仍是399元左右的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