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看希沃售后维修大屏幕花屏

楼主(2021-10-28):
单位一台大屏幕出现花屏,本人爱凑热闹,观看了维修过程并拍了几张照片。

故障现象

整体图

主板

倍频板

电源

电脑模块转接板(没配电脑模块,用的是台式电脑)

逻辑板
大体维修过程:换主板---无效,换倍频板---无效,按住开机键刷程序---无效,最后问了研发人员,换新倍频版并刷程序(按住按音量+,再按开机键---一切正常了。
售后有几个长项:
1,有备用件,2,有程序,3,有技术支持,4,有对公账户,有发票收据(这个具体内容不详,只是听说)

欢迎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

网友:
按程序来的,

网友:
一般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A:
希沃以前学校一直会采购,在名单内
不过头回见到(也可能学校也报修过,只是没听说这事)。。。

维修的
这玩艺加了片钢化玻璃,S重

网友:
主要还是人家有程序,否则系统问题自己也能搞

网友:
我们都是做的厂家的延保  自己不搞  太重了

网友:
一个万能板搞定啊

网友:
好像很利害的样子

网友B:
刷程序有效,为什么换板没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有效,为什么换板没用呢

是说倍频板。
“按住按音量+,再按开机键,刷倍频板程序---一切正常了。”

网友C:
公对公账户,价格傻贵,可能有一半是回扣。

网友D:
换了倍频板没用为什么刷了固件就好了,不太理解

网友:
屏幕很大,图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对公账户,价格傻贵,可能有一半是回扣。

这是重点,要考滴。铃声一响,黄金万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倍频板没用为什么刷了固件就好了,不太理解

可能没描述清楚,新换的倍频版里面可能没有程序,需要刷程序,再具体的说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程序有效,为什么换板没用呢

原来的板子应该因为硬件有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工作也没法刷程序,换新后可以刷程序了,也就能正常工作了。是我没描述清楚

楼主:
这一切有了,培训你三天也能干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沃以前学校一直会采购,在名单内
不过头回见到(也可能学校也报修过,只是没听说这事)。。。

没钢化玻璃也没法在上面书写,有触摸屏,这个是sharp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