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C21-SDHCB06G电磁炉难点,不加热!小锅加热显示E1

楼主(2021-10-28):
今天检修一台苏泊尔C21-SDHCB06电磁炉无图纸!修惨了

不加热!小锅加热显示E1!大锅显示正常就是没有加热锅没温度!

测主板LM339电流取样电压4脚2.39V,5脚2.5V
弄了半天没弄好! 请修到同故障的朋友指点迷津!!

IGBT已更换!

网友A:
看到苏泊尔只能呵呵。修过一次老款的电压力锅,通电就3~4声报警,期间无法操作按键无效,然后过10秒又循环报警,检查电源板发现多处虚焊,补焊后电源正常,但还是老样子报警。偶尔看视频发现有人提到苏泊尔的电器微动开关绝缘电阻低于8MΩ就会无规则报警,一个个测微动开关,把绝缘电阻低于20M的都换了,才解决问题。仅供参考,苏泊尔电路设计的确存在BUG,其它品牌都不会出现的问题,它就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到苏泊尔只能呵呵。修过一次老款的电压力锅,通电就3~4声报警,期间无法操作按键无效,然后过10秒又循环 ...

能出现故障代码,说明传感器及其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出现故障代码,说明传感器及其电路有问题。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苏泊尔只能呵呵。修过一次老款的电压力锅,通电就3~4声报警,期间无法操作按键无效,然后过10秒又循环 ...

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