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款平板天线IAFLAT-RO

楼主(2021-10-28):
实测DTMB接收,效果不如大圆棒,有方向性,难调整。线性变压器,标称6V,带载6.8V,78L05稳压,外部输入线约1.7米,带无源滤波,不知是否因此信号变差了。包装很大,说明书为A4大小,网上能找到英文版。底座有两块铸铁,看起来不错,各部件都有小包装袋,出口英国的。天线面板双面胶很黏,都抠裂了。

网友:
平板天线指向性强,适合点对点使用;圆柱天线发散性好,适合一个区域内使用

网友A:
难道是地面波电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地面波电视天线?

不管原来是不是,实测地面波效果不行,我这里是690M,不清楚是否滤波器原因。

网友B:
全是外国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是外国字

英文,看个大概就行

网友(2025-04-28):
这么漂亮的做工,高灵敏度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