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工具20v锂电池给T12烙铁供电

楼主(2021-10-28):
得伟的20v锂电池,要在户外焊几根线,临时搭了根线,给自己的T12白菜白光供电。
T12烙铁头有10年了,用的超小控制板,尾部有个dc插座,实际12v到24v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这样一点都不稳固

网友:
应急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A:
电池板上的二极管防止反向冲击的吗?

网友:
不错,一弄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电池取电部分也太简陋了,不小心把极性搞反了不就麻烦了!即便不采用成品转接座的话,至少也应该采取点防反接措施吧?我是把两个铜片固定在硬木块上以达到防误插限位和快速插拔目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取电部分也太简陋了,不小心把极性搞反了不就麻烦了!即便不采用成品转接座的话,至少也应该采取点防反 ...

烙铁手柄里面加一个低压降的40v3a贴片肖特基二极管,插错了不工作而已。
可以考虑。
我就是应急用一下,随便焊了跟线。
你做个卡子确实很方便也不会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上的二极管防止反向冲击的吗?

太阳能板都会有这个二极管,防止输出线接错电源上,烧坏硅片。
保护用。
这里原来有个接线盒,这个二极管是接线盒里面原配的。
雨水腐蚀了接线盒(密封不好)导致没有输出,应该是输出片腐蚀断了。
我把接线盒撬开,挖到没腐蚀的级耳,上锡,然后上ab胶密封处理。

网友:
哈哈,不错!哪有成品卖啊,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都会有这个二极管,防止输出线接错电源上,烧坏硅片。
保护用。
这里原来有个接线盒,这个二极管 ...

谢谢您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3d打印个电池插座吧,图纸t站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取电部分也太简陋了,不小心把极性搞反了不就麻烦了!即便不采用成品转接座的话,至少也应该采取点防反 ...

这种烙铁不用分正负极,只要电压不超就可以。因为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上的二极管防止反向冲击的吗?

肖特基二极管、所有电池板输出端都有、保护作用

网友C:
小黄鱼有卖3D打印的底座、直接插在电池上面、接个工作灯、接个烙铁啥的
我就买了一个。我是大有的电池。

网友(2021-12-09):
引用 网友C:
小黄鱼有卖3D打印的底座、直接插在电池上面、接个工作灯、接个烙铁啥的
我就买了一个。我是大有的电池。 ...

哥们,那个好用吗,我也想买一个,也是大有的电池

网友:
最少弄个电池插座,看着也美观

网友(2024-05-25):
我的ersa 24v电烙铁也是接个20v电钻电池,不用区分正负极,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