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对标福禄克!日置DT4282万用表拆机及使用评测

楼主(2021-10-28):
参数对标福禄克287/289 ,速度挺快,直流电压,电流电阻,通断,二极管跟UT61E差不多,甚至还要快一些!交流电压档比较慢,电容档速度也不快!
60Ω量程快准稳,秒杀福禄克289的50Ω档。289的50Ω档位有底数,而且稳定时间漫长!
mV没有289的底数问题!289的直流mV档有底数,需要热机底数才稳定!
4282和289的 真有效值芯片一样,基准电压芯片参数相当,模数转换芯片都是24位,也差不多!明显的对标型号!
4282用料做工没得说,确实下本,但是外壳继承了日系表一贯的风格,降解老化,掉渣,掉肉!
整机功耗比较大,工作电流基本在16-40mA,蜂鸣档短接,并打开背光,电流超过70mA了!作为一款普通方案的万用表,耗电有点猛!289虽然电流更大,但是有操作系统,电流大点也说得过去!

详细的测评就不做了,手里的4282和289都是二手的,精度等方面对比没有意义!表确实是好表,除了功能比289少几样,屏幕显示不如289丰富,其它方面都可以对标289,无奈价格跟289一样,不友好!
(更新至10楼)

网友A:
这围在外面的是铜皮吗?如果是铜皮,是接了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围在外面的是铜皮吗?如果是铜皮,是接了地吗?

可能是保护地,防止泄露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围在外面的是铜皮吗?如果是铜皮,是接了地吗?

这种LAYOUT的确很特别,看颜色很像是漏铜皮呢。而且还穿梭那么多地方就不怕短路么

网友:
这是guard,可以说凡是这么设计的手持万用表皆可放心购买,只是价格都不那么友好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围在外面的是铜皮吗?如果是铜皮,是接了地吗?

等电位屏蔽,用运放对被保护线进行跟随输出,这样保护环和被保护线电位一样,表面漏电基本降为0。通常只有被保护线是极高阻抗且对阻抗变化非常敏感时才这样做

楼主:
电流档机械防误插部分!
另外4282有个严重的bug!测量小电压,比如10mV,用手或者其他任何金属,绝缘体,去轻轻触碰 背光键,上下键,都会造成读数狂跳!

网友:
不错,都是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电路板上没有一只电解电容,没有一只液态电容,没有一只有极性电容,全都是MLCC, 长期可靠性必然不差。看你这个表的序列号是2013年的表,8年了,状态还不错

楼主:
日置DT4282详细使用体验测评

日置DT4282万用表,在常规的普通万用表里定位算是高端吧!各项参数也是对标福禄克289。
总体来说,实测这表的各项性能指标确实不错。60000计数,大部分档位速度快,精度高,用料做工,操控性都不错。当然也发现一些不足和bug!比如耗电有点大,有些测量存在bug,没有高速模拟条等。

1.直流电压档速度很快,这表没有单独的mV档,mV档集成到了V档内。最小量程是60.000mV,分辨率达到了1uV。60mV量程比很多289的50mV测量靠谱!(很多289的50mV量程有底数问题,且底数需要很久才能稳定,稳定后用相对值REL才能有不错的精度)

2.日置4282的60mV量程也发现一些问题,测量变化的值,例如,11mV 然后直接增大到12mV,测量结果不是直接跳到12mV,而是慢慢增大到12mV,11.1mV,增大到到11.2mV也是这个问题,而11mV增大到22mV就秒出结果,非常诡异!

3.日置4282的mV量程还有个bug,就是测量时,不能触碰背光按键和上下按键,这三个按键用手,螺丝刀,圆珠笔,随便什么东西触碰后,读数会乱跳,猜测是按键和外壳接触的原因,拆机把这几个按键对应的外壳孔洞内壁贴了胶带绝缘,干扰问题有所改善!

4.交流电压档速度一般,不算快!无论交流电压还是交流电流,测量时都会同时显示频率,最大支持500KHz频率显示!测量某些信号发生器的频率,对幅值有要求,太低了就测不出频率了!
交流电压档的频响非常高,跟福禄克289同款真有效值芯片,但是,福禄克 289超过100K后,测量误差越来越大,而4282到了500K都还挺准!不知道是软件优化还是电路优化!这里补充一下,频响测试其实有漏洞,每个表不同量程的频响都不同,289的5V量程下可能不如4282,但是50V量程又秒杀4282的60V量程!,,,,,有点乱!总体我觉得289测量更加稳定可靠。
4282有一个单独的AC+DC的档位,可以测量AC和DC混合成分的有效值,也可以分别显示DC和AC分量的值!例如测量半波整流后电压压,测量带偏置电压的正玄波等!
交流电压档也支持低通滤波,可以同时显示变频器输出电压和频率!

5.电阻档速度快,精度高!最小量程60.000Ω,分辨率1mΩ,这个我觉得测量小电阻比289好用,4282稳准快,289的50Ω档有底数不说,底数稳定需要很久,测量小电阻也是读数半天稳定不了。体验很差!
当然是4282的60Ω量程也存在60mV的问题,就是输入阻值不断变化的话,读数变化跟不上节奏!

6.蜂鸣档反应很快,感觉不比136+和61E差,声光报警!背光会亮红灯,十分醒目吓人!开路电压2.07V,报警值20Ω-500Ω可调!

7.二极管档,速度比蜂鸣档慢一点,也是声光报警!报警值0.15V-3.V可调。开路电压4.3V,测量值最大显示3.6V。

8.电容档分辨率1pf,测量小电容无压力!就是速度慢点!100uf  4.3S,1000uf   5.3S,10mf  10.5S。

9. mA档,最小量程60.000mA,分辨率1uA。内阻1.46Ω。uA档和mA档转盘切换,设计了平滑过度切换,切换过程不会造成电流中断的!这点设计还是很用心,也确实很有用的设计!

10.大电流档有两个量程,6.0000A和10.000A,分辨率有0.1mV,相当厉害了,只用大电流档基本上测日常电流分辨率都就用了,毕竟大电流档内阻小,对待测电路影响小!

11.其它功能,电流档支持工业信号4-20mA的百分比显示,电压档可以测量dBm,dBv,支持电导nS测量,支持AUTO HOLD(自动读数保持)。支持慢速测量功能,可以让读数稳定,代价就是测量慢。支持峰值,最大值最小值。支持数据存储。支持电脑联机!有自动关机,但是,自动关机后不能按键唤醒,必须关机再开!机身背撑上印刷了常用的开机功能,还是挺方便的。

12.屏幕很多人说不好,我倒感觉还行,就是对比度不太强,字体不够大!可视角度还可以,打开背光显示效果也不错。

13.最大的问题还是用户群太小,价格偏贵,二手市场难觅踪影,配件,校准,维修都是大问题!不像福禄克随处可见!

网友:
又来忽悠我买表,参数的确不错,忍住,,,

网友:
相当喜欢的一个表,省电,半年电池不用去理会。

网友B:
4282的60欧档是很变态的

这是我测表笔线阻的图:

这表不爽的地方就是交流输入阻抗1M, 交流1000字以下归零
我这个自动关机后可以用按键唤醒,不用拨开关,你的可能是旧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82的60欧档是很变态的

这是我测表笔线阻的图:

我的比较早了13年出厂  版本是1.04很老的版本了

楼主:
交流1000字以下归零是啥意思?没发现归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流1000字以下归零是啥意思?没发现归零啊

我说的是60mv档的1千字,也就是1mv以下归零  或者你调到800字以下试试

网友:
除了“卧槽”这两个字,搜遍整个大脑,也找不到其他的词语能形容我眼馋的心情!
这货的价格,去买普通万用表,可以买一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60mv档的1千字,也就是1mv以下归零  或者你调到800字以下试试

直流测0.001mV都没问题,交流由于信号发生器最小就是1mV,而且不稳定,貌似确实低于800字归零。

楼主:
关于交流频响做一个补充!原先测试觉得4282频响比289牛!又重新做了详细的测试!各有优缺点吧
交流有效值5V的正玄波,4282用6V量程,289用5V量程测试,确实4282更好,能测到500K,289测100K以上误差越来越大!
但是,切换到60V量程,289切换到50V量程,然后测量7V有效值(信号发生器最大只能这么大了),4282的频率最多能显示到260K,再大就测不出来了而且电压精度也差一些!而289能测到650K。当然,这个量程下用7V电压测,相对量程来说有点偏小!无奈信号发生器就这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测0.001mV都没问题,交流由于信号发生器最小就是1mV,而且不稳定,貌似确实低于800字归零。 ...

就是交流档

或者你可以试试600V档和1000V档测1.xxV的信号,是没有读数的

这是我用4256和4281测钳表输出的50HZ方波图

600V档就没了

1KV

而4256有读数 (600V档)

1KV档

你用信号发生器试试看最低多少有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