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水的漩涡转动方向究竟是不是与地球自转有关?

楼主(2021-10-28):
网上有说与地球自转有关的,也有说和下水管道有关的,究竟哪个才是对的?

网友A:
 没有被关进小黑屋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被关进小黑屋才是对的。

你这是嫉妒了吧?

网友B:
水帖不是这样水的
讨论物理问题 是不是超纲了

网友:
谢皮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

1962年他发表论文,认为水漩涡与地球自转有关,如果地球停止自转的话。拔掉澡盆的塞子,水不会产生漩涡。

由于地球自转时自西向东不停地旋转,而美国又处于北半球,所以洗澡水总是逆时针方向旋转,谢皮罗由此推导出,北半球的台风。

同样是朝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其道理于洗澡水的漩涡是一样的,他断言。如果在南半球,则恰好相反。

洗澡水将会按顺时针形成漩涡。在赤道则不会形成漩涡。

其历史影响:

谢皮罗的推测引起了各地科学家的兴趣,他们在地球上各地观察,发现谢皮罗的推测确实不错。以后,

这一现象被命名为谢皮罗现象。物体处于低纬度时,随地球转动具有的自西向东的线速度比较大。

当物体由低纬度向高纬度运动时,仍然会保持低纬度的线速度。这个惯性就使物体向东偏。

在北半球,浴缸里北边的水线速度比南边的大,就会形成旋涡,向东的惯性就会使水形成左螺旋,也就是逆时针,则南半球恰好相反。

飓风、龙卷风在北半球逆时针旋转,在南半球顺时针旋转,也是谢皮罗现象。同理,北半球由南向北流的河,总是东岸被水侵蚀的比较厉害。

不过,在近几年,通过德国的一个科技秀节目(主持人是芭芭拉女士和博宁先生),通过实验向大家证明了“谢皮罗现象”的不可靠性,

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漩涡的产生只是一种随机现象,只是和刚开始的随机扰动有关系。实验也证明了谢皮罗的发现只是个偶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帖不是这样水的
讨论物理问题 是不是超纲了

没超纲,与电子自旋相关

网友:
和螺蛳壳左旋右旋也相关

网友:
放水时用手先搅一下,往哪个方向搅水就往哪流,地球自转力不足以对抗水的惯性力,除非是直径非常大的漏斗状水槽

网友C:
但凡高中物理及格都不会问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凡高中物理及格都不会问这种问题

那就请高中物理及格的坛友来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5楼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北半球北面性速度比南面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