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ATX可调电源驱动大功率直流电机,有反电动势,怎么保护防止电源?

楼主(2021-10-29):
比如775电机,启动瞬间上10A。停止瞬间,有反电动势,电压倒灌进ATX电源,??

大家对此,是否能从理论上分析下。
有人说,要并一个大的二极管,反接的。泄放反电动势。。。??

还有串一个二极管,防止电压。
防止烧电源。

网友:
串电阻降压启动,使用串励电机

网友:
这就是说开关电源不能带电机的问题,串励电机可以?

网友:
我用200-24V的开关电源带过775和795,都正常使用

网友:
启动瞬间电阻为电机静态电阻,775电机基本在0.5欧以下,启动电流12/0.5=24A,需要串联负热敏电阻解决

带载瞬停,电机线圈上的电压返回电源,因为是反向脉冲,那么在正极串接大电流耐高压二极管

网友:
这就是电机驱动板的重要性咯,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论坛很火的12v服务器电源带775电机切割pcb,到现在用了1年多了  啥事没有的。用dc-dc模块降压给刮胡刀接电,也没接什么二极管,也用了2年多了

楼主:
关键开关放到什么位置?在电源和电机之间,就可以???

网友:
开关电源接电机调速器,再接电机

网友:
电机并两个电容,
一个4700U以上,吸收反电势。
一个10n,吸收火花干扰。

网友A:
电感负载加个续流二极管是很基本的操作
1a以下反向并个4007,以上的用更大电流二极管

网友:
启动电流加大电容解决。
电机堵死时的大电流加可恢复保险丝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负载加个续流二极管是很基本的操作
1a以下反向并个4007,以上的用更大电流二极管 ...

这个真要考虑。关键是输出整流管的耐压高不高。。。

楼主(2022-02-24):
有画个图的吗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画了一个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