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根5053数据线

楼主(2021-10-29):
大众或者奥迪车主应该对5053不陌生,通过这根线,可以用电脑连接车的OBD接口,从而:
-获取车的基本信息,读取故障码并清除故障码
-修改一些功能参数,比如转向灯默认闪3下改成4下5下,转向时雾灯根据方向盘转角自动亮起补光等等
-刷出一些隐藏功能(硬件支持但出厂时隐藏了),比如仪表上电扫屏,胎压监控等等

11年我买了第一根,长的这一个,115元,用在我的大众车上。16年我又买了第二根,短款这个,120元,用在我的奥迪车上。
之所以要买新的,是因为这个线也有版本,新出的车用旧版本的线无法实现上述功能。
最近想着把旧线出了,结果一堆人上来就问我芯片啥的,不知道有啥玄机。
后来才发现我这第一根线由于硬件足料,现在可以升级到最新版软件。
于是我就一起拆了给大家看看相隔5年,不考虑RMB贬值基本同价位的情况下,做工用料的区别。

总结:第一根线的做工用料可以用金玉来形容,第二根线做工用料很垃圾,但是基本功能也能实现。
PS:对于第一根线的用料,网上的介绍“CPU采用了具有世界领先的爱特梅尔公司产品---Atmega162,
数据转换接口采用支持汽车数据通讯协议最好的FT232BLFT232RL系列,使其传输更加稳定,使用更加可靠。
CAN控制器采用微晶公司的MCP2515,CAN 2.0B技术规范,传输速率1Mb/s

网友A:
我去年买了跟你的第二根一样,19.62的版本。请教一下楼主,18速腾改氙气模式知道改那个字节吗?

网友:
看到一些4S用过,还有蓝牙版本的,维修工手拿的是平板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年买了跟你的第二根一样,19.62的版本。请教一下楼主,18速腾改氙气模式知道改那个字节吗? ...

现在版本更新的太快了,这样买新车就要买新线了。
速腾氙气模式这个我真不会,没研究过,建议还是网上找找教程了。
我唯一的心得就是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编码,活用日志功能,这样哪怕刷错了也能改回来。

网友B:
都是盗版的,几十块的就能用
配套软件不能在先升级
一升级就锁数据线
所谓的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盗版的,几十块的就能用
配套软件不能在先升级
一升级就锁数据线

锁数据还行,就怕锁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盗版的,几十块的就能用
配套软件不能在先升级
一升级就锁数据线

用了十来年了,都好着呢,也没看到哪里有在线升级的选项。
这种跟版本完全绑定的线,没事不折腾软件就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版本更新的太快了,这样买新车就要买新线了。
速腾氙气模式这个我真不会,没研究过,建议还是网上找 ...

嗯嗯。改之前拍照留档。

网友C:
同款第一款5053线,13年买的,当时买了100多。这个东西软件比硬件值钱

网友D:
旧线已经升级了?花了多少钱

网友E:
15年也100多买了根,就刷了几个隐藏就再也没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第一款5053线,13年买的,当时买了100多。这个东西软件比硬件值钱

还是第一款感觉是那么回事,软件硬件都过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旧线已经升级了?花了多少钱

还没,打算后面再折腾,反正现在也用不上。不出了,屯着,长期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年也100多买了根,就刷了几个隐藏就再也没用过了

是的,就是刷个隐藏用用。后面就吃灰了。
不过第二款用的频繁点,奥迪的MMI中每次保养和检查归零需要用到这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刷个隐藏用用。后面就吃灰了。
不过第二款用的频繁点,奥迪的MMI中每次保养和检查归零需要用到 ...

保养都是自己做的吗?不然店里会给你归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打算后面再折腾,反正现在也用不上。不出了,屯着,长期持有。 ...

我手头也有跟旧线,我看黄鱼上面有卖资料说升级的,一直没尝试,我那旧线支持到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