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相框给玉带凤蝶改个标本展示框,这是啥塑料呀?!

楼主(2021-10-29):
国庆捡了只倒毙的玉带凤蝶,先调姿展翅,等它干燥

为避免被不明生物吃掉,加个罩

这蝴蝶翅展比较大,原来那个标本盒装不下了

考虑还是用以前1块钱撸的相框来装
这个前面板不是玻璃的,是透明塑料片

厚度不够,得加工一下

反面到时垫高即可

先拔掉背板固定铁片

用小电磨+锯片,锯下去是塑料?
还以为是松木一类的实木呢

掰开是脆的,这是什么塑料呀?!!!

继续锯、铲,把边框减薄

终于搞定了,还好没碎掉

涂胶那侧是分层了,用胶粘一下

正面没影响

再用硬泡棉切出4个边角

垫在四角,拉开背板和前面透明塑料片距离

背板固定铁片插这里
PS:边框塑料硬,是用小锤子砸进去的

再找块厚纸板做衬底

比划一下放置位置

底下还是用软泡棉+双面胶粘贴固定标本

合上背板

任务圆满完成

搞这个挺费时间的,都是折腾呀!

网友A:
我记得楼主上次是不是有个蜻蜓放一个晚上被啥东西吃了  是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楼主上次是不是有个蜻蜓放一个晚上被啥东西吃了  是你吗

好象是蚊子吧

网友B:
厉害了,话说蝴蝶的脚能用双面胶粘上?
另外做的真漂亮!

网友C:
这种框条应该是苯乙烯发泡的,两三元一米

网友:
还是那只蝴蝶

网友D:
这只蝴蝶遇到了好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楼主上次是不是有个蜻蜓放一个晚上被啥东西吃了  是你吗

是只大蚊子,估计是被小强吃掉了

这次盖上就没遭毒手

网友E:
元首最近不务正业啊

楼主:
嗯嗯,是那种大蚊科昆虫,偶这边叫山蚊子

网友F:
相框断面看着像加了什么填充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话说蝴蝶的脚能用双面胶粘上?
另外做的真漂亮!

粘的胸部,接触面积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框条应该是苯乙烯发泡的,两三元一米

看着不是发泡的,挺沉

楼主:
是的,给它安个家,免得被吃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只蝴蝶遇到了好心人

偶好心收敛,以便让它永垂不朽,免了暴尸街头,落入蚁口的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首最近不务正业啊

这段时间都不想折腾电子,标本估计也就这阵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框断面看着像加了什么填充剂的

可能是,具体也不清楚

网友:
这一装框,看着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错了,没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