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拷贝数据后直接拔到底会不会损坏?

楼主(2021-10-29):
有个坏习惯,每次用u盘拷贝数据后都是直接拔,这样到底会不会损坏u盘?
尤其现在手上的U盘都是高价货,还是想问下大家。

网友A:
电脑里右键弹出U盘的盘符,这操作比较规范吧,这也能坏就没法了

网友:
WinXP之后的操作系统设计都是可以直接拔插优盘的,不需要再弹出设备,前提是你的优盘已经没有在读写状态了。

网友:
我也是,还没坏过,usb都是供电脚比数据脚长,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pssd难说,普通U盘我都是直接拔

网友:
我用固态U盘在USB3.0的接口下进行过热插拔,遇到过U盘不能写入,只能写出,需要在CMD下进行一个磁盘检查的指令,就好了,我搜索了一下,就是因为热插拔引起的问题,引以为戒吧,数据没有丢失就好,以后还是点弹出成功,再拔出吧

网友:
我网上买的成品『大品牌』由于颗粒垃圾,连续读写量一大就容易卡死,带电拔容易挂掉,后来自己diy用了好点的颗粒,不仅速度快稳定性也不错。
u盘不在读写状态拔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没有读写灯还是在系统中弹出安全点。

网友:
U盘都是直接拔的,没坏过
但是移动硬盘如果直接拔,有一定的概率下次再插上,要等好久好久才能出现盘符,就像是文件分配表被破坏了重建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里右键弹出U盘的盘符,这操作比较规范吧,这也能坏就没法了

我单位的U盘坏的大部分是弹出后拔的,没弹出直接拔的倒是坏的少

网友:
很多年前还弹出后再拔,后来都是直接拔,从来没因为这个坏过...

网友:
放心拔,虽然我拔坏过

网友:
如果数据比较重要,还是先弹再拔更保险。
直接拔一般也没那么容易出问题,不过风险会高很多。

网友:
USB就是热插拔,数据口的设计就是拔出先断数据,后断电,插入反过来,先通电再通数据,正常来说U盘本身不会坏,如果在写入时拔出数据会损坏

网友:
最好是不要直接拔,不过如果无所谓那就直接拔,毕竟很多非电脑的设备,根本就没有弹出的功能

网友B:
如果数据没有写入完成,已经考进去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C:
养成先退盘再拔插的好习惯,别冒险。所谓的热拔插,指的是不关机不断电,但也要告诉操作系统我要拔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缓存啥的,我有一次直接拔出就RAW了,得重新量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据没有写入完成,已经考进去的数据会丢失

如果在写文件分配表拔出,你就等着哭吧。

网友:
以前的U盘有指示灯提醒读取数据时会闪烁安全退出U盘后指示灯会熄灭。

网友:
只要没在传输数据,直接拔没问题,从没坏过,以前XP拔会弹警告,之后的连警告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养成先退盘再拔插的好习惯,别冒险。所谓的热拔插,指的是不关机不断电,但也要告诉操作系统我要拔了,谁知 ...

我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