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的蓝牙信号是不是不如USB外置的?

楼主(2021-10-29):
一台HP的本子,内置蓝牙连接耳机等设备总是不稳定,之前还以为是设备的问题,后来拆了内置蓝牙试用外接USB的,发现外置的居然稳定多了,内置蓝牙是原装BCM4.0的。

网友A:
也可能是兼容问题,以前蓝牙和wifi天线都嵌在屏幕里,现在的笔记本不清楚设计,BCM4.0有点陈旧。

网友:
可能内置蓝牙天线不良

网友B:
我有个跟你情况差不多的,不光是蓝牙不行,wifi也不行。后来我自己换了天线就好了

网友C:
笔记本蓝牙是内置USB上的单独模块,塑料机身的一般在腕托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兼容问题,以前蓝牙和wifi天线都嵌在屏幕里,现在的笔记本不清楚设计,BCM4.0有点陈旧。 ...

蓝牙模块是HP原装自带的,应该不会有兼容性的问题,之前也怀疑过模块,用同样的模块替换过现象一样,所以没怀疑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跟你情况差不多的,不光是蓝牙不行,wifi也不行。后来我自己换了天线就好了 ...

这个蓝牙模块本身是用USB接口,PCB上自带天线,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蓝牙是内置USB上的单独模块,塑料机身的一般在腕托部位

是的,就是这种。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5.0模块了,用个mini型适配器长期占用一个usb口吧,既然内置的不好用。

网友D:
蓝牙跟2.4GWiFi有干扰。大部分笔记本都是蓝牙WIFI一体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跟2.4GWiFi有干扰。大部分笔记本都是蓝牙WIFI一体的卡。

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外置蓝牙也是2.4G啊,这个有点不太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