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时一周-拆解测试分容咸鱼汽车底盘SOUL电池包-117粒18650

楼主(2021-10-29):
(完结)咸鱼入手了一个汽车底盘电池包,117并18650,重量接近7kg.
快递到手量了一下电压3.68V左右,第二天开拆。
快递送到菜鸟驿站,工作人员好奇这盒鸡蛋为啥这么重

气泡膜裹了很多层,里面是个大疙瘩,117粒18650并联,相当沉重

0.25mm厚的镍片点焊,4个焊点,非常结实,拿螺丝刀怼开两个焊点

这里只能看到ISR18650

是错位排列,这样可以容纳更多电芯

红黑外壳通过4粒螺栓固定

在镍带上划线,准备改成9并13串,

正极也划线,这样正好是4+5九并

最后割了半天镍带,太厚了,手也划伤,放弃,还是全部拆散吧

拆解过程异常艰辛,手酸滴血

好不容易拆完正极

干完负极,半天时间没了

取下来上盖,还是很壮观的

打印电池标签,准备贴上,然后装到防水箱里

随机抽取11粒去做内阻和容量测试

尴尬了,防水盒不够大,装不下

二楼更新内阻和容量测试(已完结)

楼主:
二楼测试结果,已完结

二楼更新内阻和容量测试(已完结)
对117粒电池编号贴标签,随机抽取11粒测试内阻和容量。
因为是并联,电压都是相同的,3.687v,内阻仪如图,内阻从41-52毫欧不等,平均45,
充满电到4.2v再测试,结果如图,36-42不等,平均40。

电压会影响内阻测试结果

容量嘛,有点惨,第一节1A充电,从3.68v充到4.2v,1A放电至2.5v,容量1236mah,

第二粒1765mah,第三粒2226mah,第四粒2344mah,现在正在测第五粒。。。。。。。

忘记说了,这个电芯出厂是2600mah,3C准动力电芯,从现有的结果来看,

一致性和寿命都不太行了。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测试了,随时更新[流泪][流泪][流泪]

一个一个测试,实在是太慢,上分容柜了,借来的,八通道。别人有三台,没好意思都借来。

持续更新结果。。。。。。2021-10-30-16:18

更新:2021-11-1  12:22
分容柜目前的结果:39粒平均2347.8,比2600出厂衰减9.7%,极个别低于2200,衰减超过15%。
回头再把之前不是用分容柜测的容量重新用分容柜测一次

完结:2021-11-5 11:00
基本上耗时一周,从拆解到分容测试,得力于两台数显18650充电器(2X2通道)和一台分容柜(8通道),
早上出门前测一批,下班回家测一批,晚上睡觉前再测一批。(8X3=24粒),
除去测试仪软件掉线和数据异常导致需要重测,从10月30号晚上借来分容柜,直到11月5号凌晨最后一批,117粒终于测试完毕,心累。
说实话,有钱还是买新电池或者卖家分容好的电池吧,太费人工了!!!

网友A:
搬个小凳儿,前排看直播。

网友:
这是要改电动自行车电池?

网友B:
这个要花多少钱啊

网友C:
开门,查水表!!!

网友D:
都改9并13串了,你那有剩下来??测内阻估计找不痛快

网友E:
直接画好图纸用雕刻机来切断比较合适。这个电池划算吗,划算的话我也来两组玩玩

网友:
看来又是大手笔帖子了,先去找个板凳,话说2.5真厚啊

网友:
9并13串,刚好没得剩。就是估计盒子得改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花多少钱啊

一块多一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个小凳儿,前排看直播。

内阻测试比较快,结果出来了,平均45毫欧左右,容量比较慢,现在出来的是2300mah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门,查水表!!!

自己组电池包自己用没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改9并13串了,你那有剩下来??测内阻估计找不痛快

不一定非得九并,踢掉不好的,够八并或七并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画好图纸用雕刻机来切断比较合适。这个电池划算吗,划算的话我也来两组玩玩 ...

对,要是有雕刻机,那就爽了,省得点焊了。等我测完剩下的容量再说吧

网友:
测了多少粒了

网友:
赶上直播了,鸡蛋为什么这么重因为里面有一百多颗鸡蛋

网友:
我看雕刻机不好找,大伙看用什么工具分割镍片好使

网友:
这么多电池自用的话,存放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