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镁光芯片开卡失败compare Flash Fail。求助

楼主(2021-10-29):
金胜维256g 固态,短接好以后,工具能认到硬盘,下了20几个量产工具都报错compare Flash Fail。镁光闪存,2c c4 e5 32 aa 04.   MT29F2T08CUHBBM4-3R:B.请高人指点,感谢

网友:
ce分布发出来,可能ce都不一样

网友A:
颗粒选的不对,你先看看教程然后再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选的不对,你先看看教程然后再来发帖

好的,纯小白就是不知道怎么选颗粒。麻烦指点

网友:
开卡界面的截个图,还有CE分布图,有可能把板子正面的的图片也发一个

网友:
能匹配到颗粒吗,这个是L06B的叠DIE的颗粒

楼主:
实在是不会弄,麻烦指点

网友B:
nw821,镁光料号mt29f2t08cuhbbm4
点auto,能认出与上面料号一致就能开,认不出就换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821,镁光料号mt29f2t08cuhbbm4
点auto,能认出与上面料号一致就能开,认不出就换版本 ...

谢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