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轻巧续航两不误,给BMPC4K电影机做个外置供电

楼主(2021-10-29):
话说今年早些时候入了个BMPC4K,机身内置电池,标称工作时间约1小时。我买的二手,买的时候卖家就说估计电池不太行了,也就录个半小时左右,这点儿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

于是到手后用旧电动车拆下的电池组了个电池包。5并4串,因为本来就是电池车淘汰下来的电池,单节容量只有1Ah多点儿,所以这么大个玩意总容量才大约5到6Ah。接到BMPC4K上实测电流2.9到3A,加上机内电池实测大约可以用3个小时,然而这货又大又重,还得用平衡充充电,使用上极为不便,用过两次后就决定搞一个轻便些的电源。

目标是工作时间2小时左右,尽量轻巧。机器外置供电标称电压12~30V,实测9.6V依然可以正常稳定工作,这样电池定为3节串联,电压9.6~12.6。规格考虑了18650、21700和26650。首先排除了18650,容量3000mAh以上的电池价格不便宜,3串2并需要6节,体积和重量都有点儿大。然后放弃的是26650的方案,虽然容量5000mAh左右,容量上基本能满足要求,但直径26mm,加上外壳厚度就奔着30mm以上去了。21700容量和26650差不多,厚度加上外壳可以控制在25mm左右,长度上只差5mm,相对来说更合适,所以最后确定了用21700电池。从PDD找了一家标称容量4800mAh,买家评论实测容量在4000mAh以上的店入了3节。

外壳从TB找到一款尺寸非常合适的铝合金的,3围71x25x100,高矮胖瘦感觉应该合适,不到15大洋拿下。

保护板从PDD入的3S10A的,带充电功能,4块2一个直接买了2块。

另外还买了5*2.1圆口插座,XT60母座,2.54间距插头,和XT30母座作为外部接口。面板本来准备在原配的铝板上开孔,为此还特别买了曲线锯。后来3D打印了一个感觉效果还行,就直接用了,结果曲线锯直到现在连包装还没拆呢。5*2.1圆口是充电口,可以用12.6V的充电器充电,实在没有随便找个12V的电源也能充个差不离。XT60母座是因为原来电池包用的是XT60插头,后来感觉有点儿大又买了XT30的,但既然买了而且面板上空间也够就一块装上了。另外保留了平衡接口,需要的时候可以平衡一下各节电池。

外壳到手后发现侧面用来固定PCB的加强筋有些碍事,电池放不进去,只好费了半天劲锯掉了。然后内部全部贴上醋酸胶布,因为电池是串联,万一有两节外皮破掉和外壳一短路就HAPPY了。

然后塞到里面一试居然刚刚好,于是电池用双面胶固定到外壳上,保护板上粘EVA海绵胶带和电池隔开。所有焊点加热缩管做好绝缘,保护板对应一面贴醋酸胶带再加一层保险,组装效果完美。

下面从左往右依次是小米的3节18650的充电宝,新做的外置电源和原来的电池组,可以看到只比充电宝大一圈,只有原来电池组的三分之一左右,放口袋里都没有压力。

重量实测330克,小米充电宝233克,老电池包884克接近一公斤了。这样的话比原来的电池包轻了一斤多,只比充电宝重100克,在体积和重量上完美达成目标。

另外从上次拆机后不知道为什么工作电流降到了2A左右,实测机身电池就可以录接近54分钟,新电池接上实测电流1.95A,随着电压降低电流会慢慢增大。

实测工作时间1小时54分钟,容量约4220mAh,下图显示还在放电,但基本上已经在靠内部电池工作了。到机身电池也耗完电总录制时间在2小时55分左右,应付一般的拍摄需求是完全没有问题了。

系列文章:

BMPC4K电影机入手体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333-1-1.html
BMPC4K电影机简单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274-1-1.html
BMPC4K电影机拆修排线: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283-1-1.html
给BMPC4K做个外置供电: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471-1-1.html
做1条带电量显示电源线: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2893-1-1.html

网友:
机器多钱买的?

楼主:
3500大洋,现在可能不到3000就能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00大洋,现在可能不到3000就能买到。

高烧!需要强大镜头群支持吗?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043 ,虽然没什么用,但适合你~

网友B:
18650目前业内最高容量3500左右,4800完全是在忽悠~

网友C:
机器内部如果空间大的话,可以把内置电池扩容,用原装保护板,换大电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650目前业内最高容量3500左右,4800完全是在忽悠~

4800的是21700

网友:
哦 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拍摄中可以变焦吗?挺好玩的,用4400的模型电池可以装在上面三个螺丝孔上

网友:
呀,这个行车记录仪挺高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摄中可以变焦吗?挺好玩的,用4400的模型电池可以装在上面三个螺丝孔上

因为直接用单反镜头或电影镜头,本来就是手动变焦,所以拍摄时可以变焦,就是对焦没那么好用,我一般都用手动对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器内部如果空间大的话,可以把内置电池扩容,用原装保护板,换大电芯

空间不大,网上据说有种电池附件是加在后屏和机身之间增加续航的,也就是后屏组件整体后移,在它和机身间加一段,中间有电池。不过没见过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烧!需要强大镜头群支持吗?

EF卡口,佳能镜头直接拧上就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的是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2043 ,虽然没什么用,但适合你~ ...

考虑过用充电宝然后诱骗出9V或12V来用来着,但考虑到效率、USB口强度和可靠性问题放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直接用单反镜头或电影镜头,本来就是手动变焦,所以拍摄时可以变焦,就是对焦没那么好用,我一般都用 ...

这个可以用来拍那种电影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考虑过用充电宝然后诱骗出9V或12V来用来着,但考虑到效率、USB口强度和可靠性问题放弃了。 ...

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这个直接输出12v的,三串直接输出,应该价格很便宜~

网友E:
充电没有控制,直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电没有控制,直充吗?

保护板可以直充,充满自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仔细看一下,这个直接输出12v的,三串直接输出,应该价格很便宜~ ...

了解,我说的是我之前的想法。至于你推荐的这个,因为刚做好一个,暂时不需要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