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14.8V磷酸铁锂充电器(常州丰泰FTC12-2000-3)

楼主(2021-10-29):
剪线故障充电器,串灯上电指示灯闪烁!老万家剁手了一箱垃圾,客服小黄妹妹赠送的,嘿嘿!

型号搜索不到任何信息,宽电压输入,输出电压14.4v-14.8v
应该是磷酸铁锂充电器(不确定,如发现有误,欢迎指正)!电流1.8-2.2A !

外壳超声波焊接,大锤加毛巾,你只管大力,剩下的交给奇迹!

输入端有NTC热敏电阻和共模电感,PCB有高温变色迹象,初、次级功率管散热片有点小,应该设计大一点!整体感觉还行,凑合!

仔细检查正面元器件发现罪魁祸首,次级电流取样电阻烧毁!

3W0.22欧,外皮已经部分烧焦变脆!

测量阻值为无穷大,内部烧断!

背面整体情况还好,有维修痕迹!

初级整流桥DB107S,测量基本正常!

DB107S,1A 1000V

PWM芯片LD7550,测量基本正常!

LD7550芯片资料

LD7550各管脚功能

初级大电容缩水了!

开关管5N60,测量基本正常!

次级整流管B20100G

测量基本正常!

次级整流管资料,20A 100V

次级4运放324芯片,这里只用了3路运放,一路稳压反馈,一路恒流反馈,一路充电转灯!U3是431,为324提供基准电压!俩芯片测量基本正常!

输出电容16v 2200uf,这耐压小了点,又缩水!

找出一只新的0.22欧电阻

焊好,串灯上电,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测量空载电压14.58V,电压正常!

输出端接电子负载,电流调到大概90ma时红灯微亮!

电流调到150ma,红灯正常亮!

电流最大1.84A

装好外壳与坏件合影留念,维修结束,充电器收到柜子里吃灰,结束,谢谢观看,欢迎围观一起拍砖!

网友A:
对你的电子负载感兴趣,是自制的吗?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电子负载感兴趣,是自制的吗?能否分享一下电路图?

淘宝散件组装的,搜索小林电子负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散件组装的,搜索小林电子负载

谢谢!

网友B:
我的铁锂电池充电,采用4056板子,加一个xc6206p362限压,充电到3.56v,挺好用的。

网友C:
推荐云粒方Winners  100v150w,我在用,挺方便,关键买来直接用,贵3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铁锂电池充电,采用4056板子,加一个xc6206p362限压,充电到3.56v,挺好用的。
...

你这样改优点是方便省事,缺点是损耗大,应该改电源输出为3.58v,再加一个358芯片,一路电流取样实现恒流,一路负责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店铺名搜索

网友:
原来是小林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店铺名搜索

运气真好只烧了一个电阻,大多数的电源烧检流电阻会连驱动芯片功率管一起挂掉

网友:
谢谢贴心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推荐云粒方Winners  100v150w,我在用,挺方便,关键买来直接用,贵30元左右

谢谢贴心推荐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贴心推荐去看看!

原来搜索方法不对,本家还是蛮便宜,别家一模一样109,真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气真好只烧了一个电阻,大多数的电源烧检流电阻会连驱动芯片功率管一起挂掉 ...

只能说运气好,人品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云粒方Winners  100v150w,我在用,挺方便,关键买来直接用,贵30元左右

160元,我的钱包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E:
LCR是自制的吗?可否share下制作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LCR是自制的吗?可否share下制作资料

自制外壳,里面是淘宝的成品模块,具体可看链接
给晶体管测试仪安个家

网友F:
买了36V的锂电软包,拆出4串14V,刚好这个充电可以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36V的锂电软包,拆出4串14V,刚好这个充电可以使用啊

哈哈,付邮送!或者去老万家买全新的

网友:
参考资料不少。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