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安装驱动,哪个软件好用?

楼主(2021-10-29):
家里和办公室一共有好几台电脑,都是裸奔,数据安全有群晖,出问题就重装系统。哪个驱动安装软件好用些?

网友:
不管哪个装完就卸载就行了,都有很多广告,平时留着没必要。

网友:
自己下官网驱动,安全可靠。

网友:
我一般用联想的驱动管理程序

网友:
配置一样的就做一台纯净带驱动和必备软件的系统,其余的GHOST用PE恢复就是了,节约时间和精力。

网友A:
驱动之家和驱动人生都很流氓,用完即卸。最好还是去官网下载,不过千万小心各种假下载,搞半天下一个下载器……

网友:
那个都不好用,自己在硬件厂商的官网找齐驱动,做个驱动包就好了。

网友:
驱动总裁绝对靠谱

网友:
驱动去厂家主页下载是最安全的,问题是重装电脑用什么系统,如果是下载的系统映像就基本上不用谈后面的了

网友:
厂家的网站上下最安全~~  其它的全部带有流氓软件和广告软件

网友:
我喜欢软件管家之类的既可以安装常用软件又可以安装驱动然后设置一下关闭开机自动启动项以防出现弹窗广告。

网友:
驱动精灵_v9.61.419.1421_去广告纯净版单文件
干净卫生

网友:
去官网最好,驱动精灵那些有广告垃圾,用完直接删

网友:
有驱动精灵单机离线版的,安装好驱动卸载就行了。

网友:
驱动精灵的精简绿色版,别下完整版!!!

网友:
360全家桶,有的没的,都帮你想到了

网友:
一般首选windows10自带的联网驱动安装,自动认不出再用鲁大师单文件版的驱动安装功能,再找不到到官网下载

网友:
360驱动大师老版本的干净

网友(2021-12-17):
引用 网友A:
驱动之家和驱动人生都很流氓,用完即卸。最好还是去官网下载,不过千万小心各种假下载,搞半天下一个下载器 ...

驱动之家和驱动人生都很流氓,用完即卸。

这亨哈二将有替代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