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检测充电头支持所有快充协议的usb表是什么原理,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1-10-29):
看了zy1280和u2p拆解图,没发现专门的芯片啊

网友A:
单片机跑协议啊,能触发就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跑协议啊,能触发就是支持~

怎么跑啊,有类似代码吗,我没找到,想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跑啊,有类似代码吗,我没找到,想研究一下

球球同学是闻到原理来的,不过恐怕只要他能解释,但是说起来就负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跑啊,有类似代码吗,我没找到,想研究一下

类似代码跟你说件事儿你就没这个要求了,你说的那个u2p为了研究各家协议,买了几十台手机花费几十万反向分析,除了qc pd是公开开放的,其他国产的快充协议触发都没公开资料。你这个要求曾经一家仪器公司老总和我提出过,说那些私有快充协议我了解吗,有办法弄到吗?我把上面的话跟他说了,然后发了一个惊讶的表情就没这要求了。怎么跑?按照顺序和协议向充电器发送握手指令,通讯成功,开始调压,监测回报和电压,收到回报并且电压正确即判定支持,检测并不难,难的是破解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代码跟你说件事儿你就没这个要求了,你说的那个u2p为了研究各家协议,买了几十台手机花费几 ...

大概就是先诱骗,能完整诱骗就判断支持是吧,那我就明白了,我去找找qc和pd的code吧,反正私有协议也不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先诱骗,能完整诱骗就判断支持是吧,那我就明白了,我去找找qc和pd的code吧,反正私有协议 ...

pd qc mtk 可以找到,华为fpc spc 一加闪充 小米私有 等等没有公开资料,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线索华为的是通过d+ d-调制通讯的,魅族和mtk pe 是通过vbus母线调制通讯的,而且需要300ma负载形成调制电流~

网友:
听了楼上几位大佬的说法,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pd qc mtk 可以找到,华为fpc spc 一加闪充 小米私有 等等没有公开资料,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线索华为的 ...

摩拜大佬,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代码跟你说件事儿你就没这个要求了,你说的那个u2p为了研究各家协议,买了几十台手机花费几 ...

快充的破解在22年?23年 就有人出了自制模块 直到 24年LDZM 不知道如何规避法律问题 搞了批量的全协议充电头~(单片机诱骗)25年全协议充电线也实现了,只不过现在大方向厂家都在往公用的PPS上走~ 可能oppo是最后一家支持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