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T12-942 通电屏幕不亮

楼主(2021-10-29):
求助各位大佬,闲鱼捡的t12控制板,通电屏不亮,有 一声 长提示音,按编码器有滴滴2声, 输出是4根线, 红色+  黑色-   白色sw  蓝色E

网友:
人才呀,没能力你去闲鱼捡啥。

网友:
查单片机供电!

网友A:
有输出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电压吗?

没有,这种需要设置才有输出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种需要设置才有输出的吧

你多少买的啊

网友B:
怎么就只拆一半啊?没看见屏幕那边,把控制板拆下来,手电筒照屏幕,看看能不能看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只拆一半啊?没看见屏幕那边,把控制板拆下来,手电筒照屏幕,看看能不能看见字? ...

好的,下班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只拆一半啊?没看见屏幕那边,把控制板拆下来,手电筒照屏幕,看看能不能看见字? ...

大佬,拆解图补上了。我用手电照了,没有显示字,主控是sc98f7462bm

网友C:
价格不贵,还有没有车,这个卖家没有售后吗?

网友:
这种主板只能凭运气和卖家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不贵,还有没有车,这个卖家没有售后吗?

我被坑了,这板子淘宝卖46,裸板,我买的还是坏的,35买的,当时并不知道价格,对这个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拆解图补上了。我用手电照了,没有显示字,主控是sc98f7462bm

买个一样的屏幕换一下试试?,不保证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一样的屏幕换一下试试?,不保证能修好

不知道屏是什么型号?大概是0.96寸某个型号

网友D:
您好  我这边是QUICKO品牌售后维修站点, 看到您遇到的麻烦,是屏受到了外力挤压,您可以把942主机寄给我换屏,QUICKO的焊台,都是有质保的,建议大家通过正规途径购买!!  需要我协助的话,请发私信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  我这边是QUICKO品牌售后维修站点, 看到您遇到的麻烦,是屏受到了外力挤压,您可以把942主机寄给我换 ...

你好 !quicko 通电提示音是什么节奏的? 怎么确认是屏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quicko 通电提示音是什么节奏的? 怎么确认是屏坏了?

开机  旋转编码器 按压编码器  链接烙铁头  断开烙铁头  都会有提示音  我听客服说了您的情况  你从咸鱼上低价买的别人转手的942机 发热正常  只是无显示   说明是屏坏了   您可以开机在黑暗处看看能不能看到微弱的光亮 或者看屏是否有玻璃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  旋转编码器 按压编码器  链接烙铁头  断开烙铁头  都会有提示音  我听客服说了您的情况  你从咸鱼 ...

电烙铁不发热,按编码器有提示音,旋转没有声音,

网友:
买了一个那时焊的累死,,好在能用到今天了。坏了打算用原装942  家里不缺焊台,,这种调起来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