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触摸屏新飞抽油烟机改手动

楼主(2021-10-29):
家中的新飞有油烟机面板是触摸屏的,用了很长时间后出现一个问题,按开关的触摸玻璃后,再也无法操作其它触摸按钮,处于死机状态,不知什么时候又可以操作其它按钮触摸屏,最近是完全死机状态,开了之后就闭不了,只能拔插头。休息日检查后,排除了油烟侵蚀插头和面板的可能,只能拆开维修。所谓触摸应该是电脑检测玻璃面板位置的电容漏放电。一顿检查肯定了电脑版问题,网上卖的没有同型号的。在输出的电路板上找到空闲的火线和快速的焊孔,用接好开关的导线连接这两个焊点结束维修。工作的时候直接按动开关就可以,再也不用操作触摸面板玻璃了。

网友:
还是机械开关好,简单可靠,方便又省电

网友:
家里万和的有同样问题。质保期内,售后换了触控板。用了几个月,又坏了,好在距离出质保期还有一周。让售后来把电源板和触控板全都换掉了。又用了三年了。没有坏。说实话还不如按键的微动开关,这种修起来无从下手。

网友:
会不会是触摸芯片有问题,触摸芯片没程序的

网友:
越复杂,越高大上的东西越容易坏!都是为了多挣两个钱,出的东西。

网友A(2022-03-06):
电容器好像有点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好像有点问题了

电源部分的

网友:
楼主你的触摸面板怎么开的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