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格兰仕微波炉G80F23CN3LN-Q6并diy玻璃面板

楼主(2021-10-29):
本贴手机编辑,图片比较多乱,请大家见谅。本贴主要分享拆修微波炉过程经历,已经某鱼购买大件家电注意物流过程易损坏。维修点,1.按键面板维修。2底盘生锈处理。3.微波不加热故障维修,断裂高压保险处理。4.玻璃面板破烂替换DIY亚克力替换。

背景:
因急用,某鱼购入外地格兰仕微波炉80,描述按键面板无效,寻思应该是按键板坏,这款号称微蒸烤,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一直机械一台用了15年.决定购入研究一下。谈好运费加30包邮。等了3天。。。物流送到了,拆箱一看满箱子玻璃渣。。。只好先拒收了,联系卖家沟通处理。也许人家快递有协议可以理赔。沟通了两天,卖家觉得他发出前好的,如果退回各付运费,我不认同,特地嘱咐包装好些,你就那么一层薄薄泡沫顶个啥。野蛮快递谁不知道。后来一想退回他还要付返回运费大概50.这玩意重,我一查玻璃面板淘宝 ,某鱼拆机根本没货,就算有加运费也要60起步。太高价值我收下没意思,本地二手市场150多的是。何必自己折腾。 为了他考虑,我40收下,不然退回。为了他止损,我修不好仍垃圾站也应该有30吧。发生这事谁也不愿意。

正文:
淘宝图

到手破碎

加电测试,确实无法开机,按键损坏,突然看见产品标识有阿里云字样,啥有app支持嘛,运气好以前主人没绑定过,添加设备成功

启动微波炉,烧水30秒后,水温无变化,纳尼,还有其他问题呢,要被坑吗?自己挖坑自己跳吧
拆机检测故障,中间曲折较多,以前修过微波炉,小白我早忘了。先测量了变压器初级输入有220v,说明电路板工作了,然后检测磁控管没发现异常,擦掉,不会变压器坏了吧,心理咯噔一下,微波炉变压器高压输出一段在铁芯此地小白一个坑位,不知道情况,其他3根输出线怎么测就奇怪,百度领悟后测量高压线圈电阻220欧,好像偏大,百度结果都是180以下的,高压2000v,表又不支持,后来证明变压器是好的,说明百度有时候也不靠谱。
后来测量高压二极管,数字表测不出,此地又是小白坑,以为坏的。
高压保险丝常在盒子里,被我无视了,这才是故障正主。引脚端断了,我焊回去,应该能用。

装回开机30秒,水温上来了,正常工作了,开心啊,开机过程,人远离防辐射,幸好有app开机哈。到此除了按键面板,门面板,机子算正常了
下面才是折腾开始。
拆机图,大概看一下,反正大家都懂,没几个零件

顶部插头橡胶件老化脱落,等会上热缩管,烧烤发热管好奇怪,两根不一样

原来平板微波炉还是有电机旋转

主要折腾
底盘生锈处理,沙纸除锈,汽车补漆笔先上,自喷漆再喷,效果不错。

按键板,断两条线,影响最后两排按钮

按键修复过程(失败),用以前买的号称带导电
胶铜胶带,刚买的时候确实是,放了两年然而缺失效了,焊接完毕才发现,浪费时间,等1元购入导电银笔吧(4.5减3.5红包)。

垃圾导电铜胶带

实在无法找到玻璃面板,只好自己山寨了,方案有1.定制刚化烤漆玻璃 2.亚克力等易裁剪材料。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不防辐射。我认为微波炉门第一道隔离为厂家金属网,其次可能是玻璃面板,本身玻璃不能隔离微波,那么只有涂层,也不可能用医院CT室那种铅玻璃。至于格兰仕到底是否有无玻璃涂层,反正目测没感觉出来。那么我就用铝箔纸做一层隔离吧。正好上次外卖留下的有一张。因玻璃门还要钻孔,边沿倒角。定制玻璃费用及钻孔精度等不好把控。选用了亚克力版切割好 13元,自己钻孔。
加铝箔,提高心理安慰,加强防辐射了。

修复完效果

屏蔽测试,仅仅参考,毕竟微波和2.4g无线不一样,手机放里面,未关门,信号强度-22,破碎门关闭后,信号强度-69,说明第一道门已经大部分隔离了信号,加层铝箔后信号强度-67。作用不大,因为无线2g遇到金属会反射,带孔金属网只能屏蔽大部分,不能完全屏蔽,这和微波不同,以上仅仅参考测试。

网友:
俺也是80块臭鱼了一个老微波炉,加热倒是还可以,就是门开关不太灵光了,有时后放进东西去,关上门就自己开始转悠,但没有微波,有时候加热中途会停止,使劲开关一下门就又好了

网友A:
微波屏蔽主要是玻璃上那层金属网,只要网是好的那么外面加块普通玻璃应该也是可以的,从你图上看貌似网是完好无损的?

网友:
爱折腾的玩家!

网友B:
觉得楼主说话有连刀块习惯,看了半天没看太懂在表达什么

网友:
变压器是铜的吗?

网友C:
急用还到闲鱼上买,京东隔天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屏蔽主要是玻璃上那层金属网,只要网是好的那么外面加块普通玻璃应该也是可以的,从你图上看貌似网是完 ...

是的,大部分都是的,玻璃镀膜屏蔽估计噱头,小米那款确实是多层铁网

楼主:
自己挖的坑,只能自己填,不怕折腾,就拍折腾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楼主说话有连刀块习惯,看了半天没看太懂在表达什么

不好意思,手机编辑的,带来阅读不好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用还到闲鱼上买,京东隔天就到了

家里另一套房临时住几天,没必要整新的,不常住。日常生活比较依赖微波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另一套房临时住几天,没必要整新的,不常住。日常生活比较依赖微波炉 ...

急用的话,你这样折腾,要几天能用上?

网友:
微波炉这种电器还是注意安全

网友:
nnn年前问过格兰仕售后人员说是开蓝牙手机传文件一个在炉里 一个在外面,能传说明门关不紧 微波有泄漏。还说门开关1 2年都会变形。

网友D:
速断保险居然连玻璃壳都省了吗

网友E:
还好,抢救成功,没进废品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断保险居然连玻璃壳都省了吗

这个保险是弹簧结构,本来就没玻璃外管的,接头和保险丝连接头易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抢救成功,没进废品站

是的,因为成色挺好,舍不得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保险是弹簧结构,本来就没玻璃外管的,接头和保险丝连接头易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