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两种暗盒修复器,哪种好

楼主(2021-10-29):
家里的开关暗盒坏了好几个,淘宝有卖修复器,不知道这两种,哪个好,哪位师傅推荐一个。

网友:
插座承受的拔插力还是挺大的,感觉金属要比塑料靠谱,但是有个前提啊,要你的底盒足够结实,如果材料脆硬老化强度不够,钢片插齿很容易把底盒搞碎。

网友:
要看你暗盒的形状吧,有的暗盒两边是有棱的,只能用第一种。第二种能使用的话更方便一点。

网友:
2楼说的对
我买过第二种,结果盒子不支持,只能再买第一种回来

网友:
第一种简捷。好

网友:
两种都用过。第一种便宜,但安装需要一定的技巧,第二种安装方便,但价格高点。

网友A:
第二种,而且一个暗盒就用一个

网友B: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种埋在墙里的东西,拧螺丝的地方却是最薄弱的地方,难道就为了容易坏?
现在的新款还好些,老款的就是一个贴片卡住的,稍微使点劲就坏了

网友:
用过第一种,非常难搞,不建议用,看结构第二种要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种埋在墙里的东西,拧螺丝的地方却是最薄弱的地方,难道就为了容易坏?
现在的新款还好 ...

一点没错,塑料质量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而且一个暗盒就用一个

第二种也要两个。

网友:
第一种要工具安装,取也要工具,但可以先安装支架再上面板。
第二种支架先安装到面板再安装到孔里,方便些,

网友C:
第一种实用但难装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种实用但难装点

你说的是金属的吗

网友D:
这两种都不好.有那个直的螺丝升降式的,那个才叫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两种都不好.有那个直的螺丝升降式的,那个才叫结实

你说的那种,我好像看见了

网友:
第一种的要比第二种的好,从材料上来说金属的比塑料寿命长,埋墙不全时边能卡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金属的吗

金属实用但难装要金属片不小心漏电问题,第二种塑料也不怎么样,我是选第一种

网友:
第二种我用过 这种金属的也有 金属的塑料的我都用过 挺好用的 带上螺丝在放进暗格 然后拧紧 非常好用

网友:
两种都用过,第二种好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