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自行车改电动

楼主(2021-10-29):
家里有一辆20寸自行车,一直想改电动的。咸鱼上有卖20寸的电动车后轮组160元,觉得不贵就买了!到家后碟刹片孔数不对拼多多上另外买的,螺母是M12的(之前发帖问过)。
控制器是以前买的,电池就用家里的两块工匠20V电池串联,这次的改装不算电池花费在210元左右。还是很有性价比的!

网友:
这次的改装不算电池花费在210元左右

网友A:
电池包很棒啊!

网友B:
缝一个驮包,电池分列两侧。

网友C:
改的不错。看见电线街头了,小心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看见电线街头了,小心防水啊。

电机的三相线有点细,跑一圈微热,还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一个驮包,电池分列两侧。

试过好几种方案了,暂时先这样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包很棒啊!

关键那两个电池接口是原装工匠电池的20V+20V接口

网友D:
控制器48v,欠压41.5v,俩电池串联后40v,这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器48v,欠压41.5v,俩电池串联后40v,这也行?

控制器是双压的,照片没拍全

网友E:
可以啊,我图像的这台车有点伤神,后驱结构加上电池所有的重量都压后面了,这次拆了一直都不好怎么搞,原配的15安时48伏电池,只能打算就用16串32650算了。(原配的3并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啊,我图像的这台车有点伤神,后驱结构加上电池所有的重量都压后面了,这次拆了一直都不好怎么搞,原配 ...

你可以弄两组48V8安时的一组大梁一组后座。

网友:
好文必赞,服你了。

楼主(2022-01-17):
引用 网友F:
续航如何?

15公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