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不用控制板会怎样

楼主(2021-10-29):
T12刀头,不接控制板,直接上24V,会出现什么现象,我这里是大概4秒就能化锡了,但十秒左右的时间刀头直接变红,拔了线还红了十几秒,然后变成黑带蓝的颜色了,期间一直加锡加速冷却。不知对头子有没有影响

网友A:
测试抗烧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抗烧能力啊?

有电源,有手柄有刀头,就是没有控制板

网友B:
其实你接个12V1安的开关电源  不但烧不红  还能“恒温”

网友:
直接最大功率,红了放在水里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接个12V1安的开关电源  不但烧不红  还能“恒温”

对啊,用可调恒流源就能控制温度了,省去控制模块了,不知可行否?

网友C:
白菜白光难道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菜白光难道很复杂???????????

不复杂,但钱得花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接个12V1安的开关电源  不但烧不红  还能“恒温”

12V是不是太低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复杂,但钱得花不少

自己焊一块控制板也不是多难的事,洞洞板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复杂,但钱得花不少

你问问楼上楼下,lm358+Pmos,要几钱?我不是让你用带单片机那种控制板。。。。。控制板大多数零件找各种废板都能拆到,至少能保证一年四季都不会烧红,实际效果和单片机那种压根都差不多,T12主要靠电源好,程序影响较小。

网友:
板子也不贵,可以买一个呗。

应急的话,可以用可调电源,3到12V即可,不至于烧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是不是太低了点?

最近就这么用,竟然比我多年前买的带控制板的电源好用,不过要人工控温,按开关或点冷水控温,不要一直烧,根据个人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是不是太低了点?

不低了 正常用用还是没问题   效果和普通外热二三十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焊一块控制板也不是多难的事,洞洞板就可以搞定

这个不会呀,能给个图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会呀,能给个图不?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538

网友:
我根据那个帖子用洞洞板做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124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538

有空去立创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板打个

网友:
直上24伏就相当于60瓦电烙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