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水暖电安装工一枚 求推荐个冲击起子 进口的就不要推荐了

楼主(2021-10-29):
进口的就不要推荐了,171什么的都有点贵。水暖电安装工一枚,干的比较杂。最近安装电锅炉接线,5298经常花空开螺丝,而且已经快不行了,想购一把冲击起子用,平时兼带维修保养自用工具。
1.因为有大有20V电池,所以目前考虑的有5733H,听说劲略大,转速不好控制(不是有感无刷么?转速怎么能控制不好呢)。
2.wu132.9。等了一年了,还没有降价。听说开关和换向的毛病修好了,新一批次有用过的烙铁给谈谈感受。
3.咸鱼171好便宜,是真171还是171款了?
4.随意12V有刷杂牌(以前有把12V的杂牌,60块,用了挺长时间,后来丢了)
拧大螺丝的机会不多,一般上片板或者梅花。大多数都是自攻丝,有时候也拧木头,拧木头习惯先打孔在上螺丝。安装卫浴一般都是塑料涨塞(主体螺丝建议冲击批)。燕尾丝有时候也用。
主要是感觉5298快要不行了,而且打孔不频繁可以用5401代替。所以想换成冲击批用。
给推荐下吧,选择困难症。

网友A:
空开的螺丝比较特殊,用普通PH2十字批头咬不住容易拧滑,用专用的批头不易拧滑。

5733重个头大,拧螺丝不好掌握操控,习惯后还好,朋友用东成的18V充电扳手加上转换头,安装定制衣柜,照样得心应手。

我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都是用最大速度档,控制好开关大小螺丝通吃。

别看冲击批扭力大,冲击时转速低,比带扭力调节的充电钻更容易操控,这个只有用过才知道。

主要拧螺丝,还是推荐冲击批,配六角柄钻头也能打孔,不用大扭力,就12V的,用过大有5228,还可以,只是有刷的,不是主流了。

要考虑成本的话,手里有大有20V电池,选5733H还是不错的,控制好开关,长短螺丝通吃。

网友B:
 工作已多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悲哀,

网友:
有大有20V平台买大有5733,老款带3档调速的,闲鱼有单机,足够你用,

网友C:
楼主如果用于门窗安装的话,建议12伏系统就足够了,20伏的扭矩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用于门窗安装的话,建议12伏系统就足够了,20伏的扭矩太大了

赞同+1,12v冲击起子足够,5733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得伟887 和牧田171这种 冲击起子因为转速控制很好 启动速度很低 还带三档位调节 所以适应范围广
一般的冲击起子都是100NM起步 不适合小螺丝 容易把螺丝打断  5733H 启动速度高 听说最低档都有100NM

网友D:
得伟887 和牧田171这种 冲击起子因为转速控制很好 启动速度很低 还带三档位调节 所以适应范围广
一般的冲击起子都是100NM起步 不适合小螺丝 容易把螺丝打断  5733H 启动速度高 听说最低档都有100NM

锐奇的12V冲击起子 或者其他牌子的12V冲击起子可以看看 大艺 东成啥的
拧空开螺丝要带档位调节的才行 不然容易打断螺丝 打烂开关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已多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具,悲哀,

以前都是用手撸的,主要是工作量不大,太杂了。今天卖个抽油烟机,明天卖个浴室柜,后天卖个热水器,主要还是做暖气管道多,这几天准备撸把里奇18寸的管钳用。平时也没时间搞拧螺丝这些杂七杂八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用于门窗安装的话,建议12伏系统就足够了,20伏的扭矩太大了

门窗不装,偶尔结账痛快的会帮忙修一下

网友E:
首先171裸机就得1200左右 你说132贵估计你问的是假的  闲鱼有卖假的。
二买个电钻吧冲击起子我感觉适合木工拧螺丝  水电要是小的买个牧田022小冲击起子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伟887 和牧田171这种 冲击起子因为转速控制很好 启动速度很低 还带三档位调节 所以适应范围广
一般的冲击 ...

目前拧空开用的5298,最大50N那个,17档拧紧后,打到拧螺丝档,低速启动断电自保护再用下劲,太麻烦了。而且螺丝容易花。887和171略贵,起子机也不是我的主要工具。锐奇6412和威克士132都考虑过。锐奇的有刷的线性应该好点,就是不知道最低档扭矩多少了。wu132最低档官宣35nm,肯定不到35,控制好转速正好适合63-100A的小空开螺丝,但无感无刷低速卡顿断流自保护实在是烦。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烦。说白了还是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171裸机就得1200左右 你说132贵估计你问的是假的  闲鱼有卖假的。
二买个电钻吧冲击起子我感觉适合木工 ...

有电钻啊,大有5298,就是容易花螺丝,软扭太软,硬扭打孔还凑乎

网友:
大有5228啊,一般应用都够

网友:
国产的锐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的螺丝比较特殊,用普通PH2十字批头咬不住容易拧滑,用专用的批头不易拧滑。

5733重个头大,拧螺丝不 ...

原来如此,不是手法的问题,是我批头没用对,以前都是用手拧,普通十字螺丝刀也能用,电钻速度快,扭力大,普通十字批头容易拧花,多谢答疑

网友:
5298我打燕尾丝都可以,是在H钢柱子上。

网友:
空开的螺丝,一个是批头要选对,还有速度要控住好

网友:
我用大艺2103电动扳手改的,双铁锂,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拧空开用的5298,最大50N那个,17档拧紧后,打到拧螺丝档,低速启动断电自保护再用下劲,太麻烦了。 ...

100A的空开10N.M扭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