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7.2V冲击起子改刹车功能

楼主(2021-10-29):
某鱼淘的威克士7.2V冲击起子没有调速没有刹车没有轴锁不好用,查资料…调速和轴锁不好改 刹车比较简单,只要电机断电后马上短路电机就刹住了。拆开看开关位置刚好可以装下两常闭开关  轻触开关常闭引脚接线  开关线串联并接电机两端
装好试机,刹车功能好像不明显,批头还是有一点惯性转,可能是主轴没有自锁,电机停住了 ,批头还会转一下

网友:
没刹车就没有火花,还好吧,冲击批反正粗用,适应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玩意就是个玩具,改它实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