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美容仪拆得仨大电容,可以DIY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2021-10-29):
美容仪拆得仨大电容,可以DIY什么?

网友:
这个是日立的牌子吗?音响上用不知道好不还

网友:
够大个的。可以做点悍机

网友:
遇事不决电磁炮

网友:
加个整流桥,可以做个315伏的直流电源!

网友:
对美容仪更感兴趣

网友:
通过灯泡和整流桥进行储能啊,可以用来测试维修或者新diy的开关电源

网友:
日立的大电容,好东西

网友A:
可以做电子响炮,
220V整流后,各串个10W47欧的电阻对电容充电,用继电器分别对地短路放电,应该很响。

也可以做等离子切割机,搜索我的帖子,有个外国人自制的教程。

网友B:
还有核心部件呢?  光管还有振镜呢? 只看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核心部件呢?  光管还有振镜呢? 只看见电容

光子嫩肤机拆得,其他东西没有 拆废品了

网友:
这么大个的电容,美容仪的原理难道就是闪光灯

网友:
电动车节能器

网友:
可以做变频器的滤波电容,diy一个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电子响炮,
220V整流后,各串个10W47欧的电阻对电容充电,用继电器分别对地短路放电,应该很响。

串联电抗器吧,效率高很多